[电力] 几个智能充电桩拆开看看

楼主(2019-05-30):
正好手上有几个电动单车充电桩

网友(2019-07-26):
楼下冲电瓶车的那个么

网友A:
这玩意装在停电动车的地方,然后每个输出对应一个插座。车主自己带充电器投币后插在和编号对应的插座上,一般一块钱充三个小时。如果说人家是大容量的锂电加大电流充电器,我估计物业要亏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装在停电动车的地方,然后每个输出对应一个插座。车主自己带充电器投币后插在和编号对应的插座上,一 ...

有功率限制的,300多瓦吧,不然烧水去

网友(2021-05-12):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装在停电动车的地方,然后每个输出对应一个插座。车主自己带充电器投币后插在和编号对应的插座上,一 ...

有功率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