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这运动相机电池怎么拆?

楼主(2019-05-30):
看到坛友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848感觉这相机不错,找到原来发布的信息,产品已经下架了。不过老板人不错,又帮着找了两个,发过来一看,一黑一白,挺漂亮,功能也完美。淘宝上说不带电池,我这还掏出一块电池来,虽然怀孕了,电压几乎没有,也挺高兴。还有救活的希望,还可以知道原配是啥长相。

楼主:
量了下电池的尺寸,应该是10mm厚、28mm宽、30mm长,马云家找了半天,什么山狗的小蚁的电池都大,能放下的只有902830或者更小,但要做头。
现在就想着能不能把原配给救活了?比如拆开,跳过保护板充电.....
求教各位玩锂电的高手!

网友:
你可以把表面的黑色贴纸拆开,就是个塑料框架,里面的软包锂电池换掉就行。

网友:
电池贴纸可以撕开

楼主:
感谢楼上二位指点,贴纸揭来了,软包电池自动露出来了。这也虚标,里面的标的容量只有外面的一半。
4.2v 直接充电,电流有200ma ,但愿能恢复了。马云家没有找到842627的软包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二位指点,贴纸揭来了,软包电池自动露出来了。这也虚标,里面的标的容量只有外面的一半。 ...

我的是SJ4000电池去掉塑料壳,找对电极方向,慢慢按进去能开机后,最后按到电池盖可以盖紧。没法开机的情况下,需要取出电芯和保护板,调整下方向继续试直到可以开机。行车记录仪的话,一般当作大电容应付保存最后一段视频,没电池的情况下最后一段视频保存后无法播放,最好设置一分钟一段。方案是凌阳SPCA6330,话筒底噪很大,阳台外的鸟叫声录不清楚。

网友A(2020-04-03):
想问一下楼主大哥,原配电池恢复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楼主大哥,原配电池恢复了吗

恢复了,容量也下降了,现在配合小充电宝一起用,挺好。

网友(2021-05-23):
量一下壳内尺寸换最相近的电芯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