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拆开看看,手摇计算器?号码盘全闹乱了,不知道咋恢复

楼主(2019-05-30):
这玩意,全身是刺,扎手

号码盘全闹乱了,不知道咋恢复,手柄转不动,前面的这个叫啥?装不上去了,先放着吧

网友:
难道这个是手摇计算器,如果不缺件可以修复一下

网友:
手摇计算器

网友:
数码压面条机

网友:
没见过,啥玩意?

网友:
到底啥东西

网友:
电子之前的手摇计算器文物了。

网友(2020-02-18):
这还有这么古董的东西

网友:
好像确实是手摇计算器,不过好像没有按键面板。先用WD40喷喷清理一下再看。

网友:
机械计算机,这个还是最原始的手摇式的,只能运算加减

网友A:
机械时代的巅峰之作。还看到过按键输入的机械计算器,键盘部分看上去很像电子计算器,不过后面很大一坨,原理更加复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械时代的巅峰之作。还看到过按键输入的机械计算器,键盘部分看上去很像电子计算器,不过后面很大一坨,原 ...

我有一台这样的按键式计算器,还带打印的,设计很巧妙,里面还用机械实现寄存器来完成顺序按键输入进位功能。

网友:
这类机器代表机械时代的算力巅峰了吧。电子计算机出现就把它淘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这样的按键式计算器,还带打印的,设计很巧妙,里面还用机械实现寄存器来完成顺序按键输入进位功 ...

这个东西,经过改装,可以成为 电码破译机吧?

网友:
没有修手表的功力就不要拆齿轮了,拆外壳清洗一下就好了
手欠啊

网友:
设计这玩意的不是一般个nb.

网友:
现在会修这个的师傅,估计不多了吧。。我也有个,有点小毛病,没敢拆。。前阵子有个英文打字机,也是有点小毛病,琢磨了半天才调好。。这个嘛,还是放着,宁可吃灰,也别分尸啊。。

网友:
手摇计算器值得一修(前提是要有这个能力),也值得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经过改装,可以成为 电码破译机吧?

应该不行,不是同一类机器。机械式的计算设备不能重新编程,只有固定的算法,只能专用。

网友:
听说过,没看过,长见识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