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已修好)1U电源FSP250-50FGNC烧MOS、保险原因?

楼主(2019-05-30):
设备插电无反应,拆机,换电源,正常

无聊,想修修电源。

1U电源FSP250-50FGNC:
IPW60R165CP 6R165P MOSFET N-CH 650V 21A  一个
MDFS10N60D N-Channel MOSFET 600V, 10A, 0.75(ohm) 两个
FSBH0270A 给ATX绿线供电的

拆电源,发现
1、5A保险断路、下面黑了
2、整流桥后短路,检测是6R165P(IPW60R165CP )坏
某宝买了一个6R165P,保险用以前买的
更换后两个元件后,通电,两个元件再次烧毁。

水平有限,不知道怎么继续了,找资料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77784
拆了6R165P(只买了一个),再换一个保险,
乱测R8CB05B0(cm6805)的引脚电压,接通ATX电源的绿线和地后,R8CB05B0的第9脚(PFC out)和第8脚(VCC)电压一样,为14V。
不小心万用表(直流20V档)红色笔触碰到R8CB05B0第5脚(VFB),电源风扇转动,测12V 5V有电压……
各位大神,这个还能折腾下吗?

2019年5月31日
今天找了一台一样的机器,把电源拆下来,对照着测,发现就cm6805第9脚(PFC out)电压不对,cm6805第9脚出来后的一个NPN,一个PNP,两个电阻,都是正常的,cm6805坏了?
之前触碰CM6805第5脚,电源有12V 5V输出,是不是证明电源正常工作了,只不过没有了PFC功能?

2019年5月31日13:50:43
在某宝搜了下cm6805,舍不得邮费。
一狠心,把好电源的cm6805和6R165P拆下来换到这个坏的上,
也没有灯泡串,直接通电,没炸
短接绿线,风扇转

网友A:
10脚的那个是CM6805吧,PFC+PWM。

坏MOS一定要排查相关的电路,测不出的IC直接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脚的那个是CM6805吧,PFC+PWM。

坏MOS一定要排查相关的电路,测不出的IC直接代换。

没有代换的零件……都是实在想折腾的话,发现什么坏就某宝买,本地没电子市场

网友:
试机要串灯泡

楼主:
晚了……唯一的6R165P已经烧了

网友:
MOS烧坏只是表象,周边的电路都要检查

楼主:
把同型号好电源的6R165P和cm6805换上,电源正常工作了
又要费邮费了

网友:
淘宝多找找,有包邮跟邮费4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