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拿菜刀砍电线,一路火花带闪电——拆修一盏11W“冠雅”台灯

楼主(2019-05-30):
        这盏台灯是在小区楼下垃圾筒里检的,当时已埋在一筒垃圾里,只露出一根电线插头,“职业敏感”告诉我,这是一个电器,拉出来一看,原来是一盏台灯。一边说要清理书房垃圾,可是一边又把垃圾往家拿;一边说要暂停拆机,一切给孩子学习让路,可是,小子上学了,拆机瘾又犯了,唉,这是一种病吧。

        就是这货,灯罩上有品牌标识:

冠雅牌台灯:

背面:

看着颜值还不错吧,也是看着颜值还不错我才检的,这说明俺检垃圾也是有底线的,不是什么都要的。
使用三基色节能灯管:

灯罩里有使用警示:

支架的背面某处也有防倾倒警示语:

灯座底部有品牌参数,11W功率:

上电不能亮。开拆:先把灯管拆下:

灯管上也有功率参数:

电阻法测过灯丝没烧。继续拆:

重点看电路板:

为了排查电路板,必须把它下线,先把灯座拆出来,灯座上也有品牌LOGO,好象不太次哦:

两组灯丝是串联的,两者之间接有谐振阻容元件:

先粗略看下电路板,输入端保险管,有X电容,有互感滤波器,EMI还不错:

输入电容还煞有介事的贴有保修标签:

310V+也正常:

空载测不出谐振高压:

开关对管是6822,拆下检测也没坏:

这是作为对比的13001测试:

这开关管的hFE都这么低的吗?
        这里有个疑问,6822的引脚排列不是跟13001一致的吗?为嘛网上说的是这样的:

看来,虽然现在获取资讯容易了很多,但也使资讯良莠不齐,真实性还要自己鉴别呀,有人说,现在这个时代,万事问网络,临急再求佛,知识都可速成的,不用再去啃书本,现在连中小学生做作业都是作业帮,问度娘,答案都现成的,一旦离开了手机、网络就成了睁眼瞎, 这是时代的悲哀呀。

回到正题。把双向触发二极管DB3也拆下电阻法测量,也没事:

网上找了一个类似的电路图:

关键点电压没事,易损元件检测也貌似没事,那到底是什么问题?猛然想起前段时间检测过一些坏的荧光管(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884),灯丝也没断的,但是也不能亮了,会不会是那三基色灯管根本就是坏了的?这检来的三基色灯管居然是俺家的第一支,没有备件,无法用代换法,灵机一动,如果是灯管问题,电路板是好的,而输出谐振高压因为频率太高,万用表测不到高压,那就测频率。于是上电用坛子里的蓝牙18B万用表频率档测灯管输出处频率,于是,悲剧就这样发生了,当把表针一搭上测试点,电路板瞬间短路起火,是火,明火,烧了几秒才熄灭,烧成这样了:

那一刻,想死的心都有了。

想到要给正在考试的小大人作个榜样,迎难而上。用洗板水洗一遍,然后一番排查,烧毁的元件如下,看元件的颜值,有一枚开关管射极电阻不象是这次烧坏的:

为了搞清楚烧毁的电阻的参数,出大招了,把电路图实绘出来,初步判断烧毁的是红圈中四个电阻及两支开关管:

为什么说是初步判断呢,因为电阻已烧得面目全非,根本看不出色环了,而且测试还有阻值的,幸好前面没烧时拍了图,再对照网上拉的电路图,找出电阻库存(看到这些电阻包,知道我向往电子王国的决心了吧):

判断是如下两种电阻:

开关管用13001代换。这是换好元件的电路板:

串灯上电,灯终于亮了:

然后进行一系列测试,功率为9W:

电流:

功率因数:

十分钟后测只有一点点温升,完美:

再次确认一下谐振交流高压是测不出的:

但是频率是测得出的:

回装后用来看书,好舒服:

小结:电路板测关键点是静态电压,没问题,应该是有开关管的射极电阻已开路,因为烧毁元件排查中有一枚电阻外观完好,如果不是事先已烧断,如此短路电流必将其烧毁。诡异的是,为何用OW18B万用表频率档测试灯管输出电压会造成开关管过流短路,事后我专门用指针万用表测过此表的频率档,阻抗很高,应该不会有短路效应的,请大神出来科普。

谢谢观赏。

网友A:
话说LZ拉出来的时候一定有点小失望

网友B:
还能点亮吗,电子整流器不错,还有LC滤波,PTC延迟启动

网友C:
这是个做工比较良心的产品,竟然有EMI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LZ拉出来的时候一定有点小失望

不失望,我能告诉你,如果能修好,这将是俺家的第一盏三基色四针H管护眼台灯吗?以前的要么就是球泡节能灯,要么就是后来的LED灯,正是缺了中间这一代,以前可想找一个来测试比较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能点亮吗,电子整流器不错,还有LC滤波,PTC延迟启动

正在折腾。高压310V+正常。测不到输出谐振高压。支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做工比较良心的产品,竟然有EMI

高压电容上居然还有保修标签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在折腾。高压310V+正常。测不到输出谐振高压。支招吧。

查双向二极管DB3和2只三极管,高压,注意放电在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双向二极管DB3和2只三极管,高压,注意放电在修理

两只三极管6822未烧,那双向二极管也没击穿,改天再续了。

网友D:
节能灯的色温如果可以,小孩读书用确实不错的。

网友E:
运气好,眼睛尖,成色满意

网友F:
这个灯我修过,一样的,换那两只13001就好了也可以换成13003的。年前刚帮别人修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灯我修过,一样的,换那两只13001就好了也可以换成13003的。年前刚帮别人修过。 ...

问题是现在我测了两个开关管,貌似没有坏

楼主:
引用 楼主:
正在折腾。高压310V+正常。测不到输出谐振高压。支招吧。

今天细跑了一下电路,没有PTC延迟启动。主帖更新了,再来支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节能灯的色温如果可以,小孩读书用确实不错的。

可是修不好,主帖更新了。X光同学你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运气好,眼睛尖,成色满意

前提是能修好,现在正在折腾,主帖有更新,快来支招。

网友:
看一下,那四个电阻有无开路。
最简单的方法是找一个,节能灯电路板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LZ拉出来的时候一定有点小失望

话说小时候有一盏13瓦三基色稀土H灯微黄光,现在看来是效果最好的书写灯,可惜末珍惜扔了

网友G:
检查与灯丝并联的谐振电容,三极管附近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检查与灯丝并联的谐振电容,三极管附近的电阻

虽然过程有些曲折,但总算是修好了。你说这帖我是发呢?还是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