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捡个灯玩了一天,正辉 CHHI NFE9191

楼主(2019-05-30):
很多年前在现场生产装置看到这种灯,很时髦的LED灯,造型给人感觉高大上。不久就被拆换了。今天从废料堆里发现一只,擦去灰尘
才发现原来是应急灯,根本不适用于装置现场照明。

电源线有五根,拆开后确认红黑两根是火和零,通电没反应。测保险不通,测保险以后电路
元件无异常,恢复保险,通电后指示灯亮。电池输出为零,好在加压充电电压能恢复。

电池为四节18650Li-ion,4000mAH,两并两串,输出7.4V。电池充电看来是受单片机控制的,

开路测充电电压升到8.2V即关断。

四只LED灯头串联

电源线的另三根线蓝绿灰为功能控制线,电路板上可见灰线标ZC,绿线标YJ,理解成“正常”和
“应急”。蓝灰短接时工作在正常状态,即插市电且正常情况下点亮,即做常规照明用。将蓝绿
短接时,工作在应急灯状态,即停电时点亮。

背面为控制电路。控制功能由单片机实现,单片机型号为HT46F47E。

网友A:
捡到宝贝了。。。

网友B:
铝合金外壳,里面肉还挺多的,电池应该是镍镉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合金外壳,里面肉还挺多的,电池应该是镍镉的吧

四节18650锂电池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捡到宝贝了。。。

工作便利,捡到宝的机会太多了

网友:
吃灰时间长了,18650可能有损害,充起了,不错。

网友:
这外壳看着挺敦实的

网友C:
如果把这个灯箱改成音箱,效果会咋样

网友D:
你这个玩了一天的灯用的什么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玩了一天的灯用的什么灯珠?

铭牌上写的是3.7V 1W LED灯珠4颗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把这个灯箱改成音箱,效果会咋样

肯定是第一亮的音箱

网友E:
看照片的光色,像是摄影用的中性白。灯具玩了一天的确实少见,估计楼主的身体很健康无需锻炼。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照片的光色,像是摄影用的中性白。灯具玩了一天的确实少见,估计楼主的身体很健康无需锻炼。 ...

每天坐太多,我也觉得是个问题。

网友:
用的硅胶线,肉还挺多的。

网友:
铝壳不错,就是有点白瞎散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