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汽车应急启动电源已做好 实际试了2.0排量可启动3次

楼主(2019-05-30):
前段时间车熄火的状态,听音乐把电瓶给整没电了,还好是在停车场,找人搭着了。觉得备用一块应急启动电源还是挺有必要的。x宝买的3.7V 50C 4000mah的电池,三块串联,还有其他配件总计花了大概80左右,做好用自己的车试了一下,先把车的电瓶线断掉,启动了三次,电池显示余电20%左右。应急使用绝对够了。我的车是三菱劲炫2.0的。  应急启动电源,并不是替换汽车电瓶的电源,应急的意思就是   ,在户外汽车电瓶亏电或者没电打不着车,周围又没有车能搭火,没有人给推车的情况下,救急启动车用,车能走了那就该去换电瓶换电瓶,该给电瓶充电就充电。应急电源拆下来就行了。应急电源能打着车一次两次救急就可以了。所以也没用太大容量,也许一两年也用不上一次。和备胎一样。

网友A:
这个电芯真便宜 我的3个135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芯真便宜 我的3个135块

你这个比较安全,不会鼓包

网友:
应急、救援用不错。

网友B:
容量是不是偏小了些?应急启动电源冬天用的可能多点儿,低温下你那4Ah的锂电可能会启动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容量是不是偏小了些?应急启动电源冬天用的可能多点儿,低温下你那4Ah的锂电可能会启动不起来。 ...

其实就是做个应急,如果做太大了也不好找地方方,  估计一年也用不上几次,低温启动没啥影响

网友C:
  直接将铅电池拆下,换上应急启动电源不是更好?

应急启动电源,价钱比铅电池低,性能好,体积和重量都比铅电池少,全是优点、、、、啊。

网友D:
充电均衡,放电没经过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将铅电池拆下,换上应急启动电源不是更好?

应急启动电源,价钱比铅电池低,性能好,体积和 ...

是应急启动电源,不是替换汽车电瓶,应急的意思就是   ,在户外汽车电瓶亏电或者没电打不着车的情况下,启动车用,车启动了,应急电源就拆下来,把原车电瓶接上,也许几年也用不上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均衡,放电没经过板吧

有两个输出口,粗线的输出是大电流应急启用车用,不经保护板,应急启动一次车估计用百分之二三十的电量,不会一次用光。细线是充电和小电流放电使用,都经过保护板,保护板带均衡和充放电保护。

网友:
80元就搞掂了

网友:
这个买来接起来就能用了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两个输出口,粗线的输出是大电流应急启用车用,不经保护板,应急启动一次车估计用百分之二三十的电量, ...

到电瓶的夹子线是带单向保护的吧,启动后的电压比较高,没有保护的话对电池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到电瓶的夹子线是带单向保护的吧,启动后的电压比较高,没有保护的话对电池不好 ...

是的,那个电瓶夹子的线上是带了一个单向保护的

网友E:
我用4只40900启动10次以上毫无压力,你这个怕会鼓包吧,充电器用16.8v的?

网友:
也想准备一个类似的东西,有看到法拉电容,充好电也能启动,不知道有没有专家过来解析一下

网友F:
25A保护板只用来充电吧?   我经常不开车,一个星期补一次电,自己做的12V20A电池组,用B6充电器连电瓶充,一星期耗电7AH左右,不知道正常不正常。 下一步是弄太阳能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25A保护板只用来充电吧?   我经常不开车,一个星期补一次电,自己做的12V20A电池组,用B6充电器连电瓶充, ...

充电经过保护板,我经常野外钓鱼用12v风扇,钓鱼灯一类的小功率电器都是通过保护板放电,启动车电流太大,是直接连的电池没过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4只40900启动10次以上毫无压力,你这个怕会鼓包吧,充电器用16.8v的?

主要是想体积小点,我就没弄太大的电池,就是当个应急用,真正能启动车有个两次其实就足够了

网友(2019-07-19):
上周摊上也见到一个叫 弘品 的汽车启动应急电源,可以输出5伏、19伏,带USB输出、可以做手提电脑的应急电源,充电电压是15伏1安(手头刚好有个东芝的手提电源合适),就是外壳已经有点鼓了。开20 ,还10块,他不干,算了,还要自己配启动线。
         其实用处不大,车都是婆娘在市区开,一两年换一次电池,叫车保、4S店或换电的 开车来免费打着它,跟着就换新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