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 电动车充电器维修.

楼主(2019-05-30):
拆开后发现 , 高压电源IC被炸开, 已经看不到型号, 取样电阻烧坏, 开关管也烧坏

看了电路图大概确认是 3843 的芯片 , 放了一个进去测试,更换其他原件有 ,通电有打嗝显现, 无低压电压输出, 风扇不转.

论坛有那个修过这个充电器,高压电源IC是那个, 或者是该怎么代换.

楼主:
求大神支招处理

网友A:
换块3842试试。一般这类充电器用3842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块3842试试。一般这类充电器用3842的多。

之前换了3843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一下炸了 取样电阻 开关管

楼主:
启动电阻由4个贴片电阻组成 , 两个串联两个并联 220K 的电阻 , 在经过一个150欧的贴片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块3842试试。一般这类充电器用3842的多。

启动电阻有 4个220k贴片电阻组成 , 两串两并联 , 另外还有过流取样的链接到3脚的电阻也是炸了, 阻值不详, 弄了一个下午了

楼主:
启动电阻用了4个贴片电阻 两个并联,两个串联组成的

网友B:
3843和42的区别就是供电电压,42要高一些,所以你的现象可能就是原43的供电电压不够用,量下7脚对地电压,看看有没有1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43和42的区别就是供电电压,42要高一些,所以你的现象可能就是原43的供电电压不够用,量下7脚对地电压, ...

我把电源芯片IC去掉后, 电压测量有点高, 这快板的启动电阻由4个贴片组成  220K 的贴片电阻 2个并联后在2个串联 后在经过一个 150 的电阻, 这样你可以计算出电压值嘛

楼主:
启动电阻是一个 220K

网友:
3843IC供电电压不能维持,测一下3843IC供电部分元件

楼主:
启动电压,已经换上3842,貌似已经正常了

楼主:
接上电动车充电后又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接上电动车充电后又坏了

又坏了的话,查下第6脚的驱动电阻,阻值变大的话容易导致驱动不足过热烧毁mos管,继而烧毁3842等。

网友:
可以查查主电容315v是否稳定。我不久前咸鱼收了个二手西普尔充电器,到手测空载输出正常,没料到带载充电几秒钟就炸机,换了炸掉的保险,开关管,检流电阻,3842,还有个15欧的未知作用电阻,串灯泡上电仍不能正常输出,测主电容电压在一百多到两百多伏变动,外观正常无鼓包,拆下测量果然已无容量(电阻档测也不短路),换个新的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坏了的话,查下第6脚的驱动电阻,阻值变大的话容易导致驱动不足过热烧毁mos管,继而烧毁3842等。 ...

哥已放弃它了

网友:
断开,启动电阻,芯片供电二极管,给3843独立供电,然后串灯泡试机,如果正常输出,就检查供电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D:
带载炸机,有时和3842 3脚连接的电阻检查一下,一般电源芯片损坏0.5欧电阻坏后去3脚过流保护的电阻很容易坏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载炸机,有时和3842 3脚连接的电阻检查一下,一般电源芯片损坏0.5欧电阻坏后去3脚过流保护的电阻很容易坏 ...

那个电阻坏了好几个了,  原本机是用的 0.25 的 , 我这边没有只能换上0.27 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电阻坏了好几个了,  原本机是用的 0.25 的 , 我这边没有只能换上0.27 的

0.25的有点小,大部分充电器是0.5的电阻,这个电阻产生的压降超过1V通过一个1k左右的电阻送到3842的3脚进行过流保护。如果炸机,0.5的电阻损坏然后高压通过1k的电阻把3842和1k电阻烧坏,如果这个烧坏的1k电阻不更换,将来失去过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