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锂电钻电池

楼主(2019-05-30):
便宜货,不过只是偶尔家用,应该够了,电池拆开看看。标签

侧面

拆掉盖子

线都磨破了

电池上的参数

电路板,有点简单,下面还有些小元件,拍不到。

完。

网友:
我把裤子都脱了,你~~~~

网友:
还是动力电池实在,又好用。。

网友A:
看着像是29¥电钻配的电池

网友B:
容量倒是没乱标,板子做工就差了点意思,还省了颗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是29¥电钻配的电池

就是那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容量倒是没乱标,板子做工就差了点意思,还省了颗mos

便宜货就这样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