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Nvidia更新驱动提示“无法连接到Nvidia”,你知道该怎么办吗?

楼主(2019-05-30):
第一步

首先进入我们的C盘,找到ProgramData\Nvidia Corporation\NetService路径下的 NSManagedTasks.xml 文件,并点击删除。

第二步

进入任务管理器,进程里勾选显示所有用户进程,结束 NVNetworkService.exe 进程;

第三步

按WIN+R键在运行里面键入services.msc 点击确定,打开服务。

第四步

在服务中找到Nvidia Network Service的选项,右键选择启动即可。

点击显卡更新驱动,完成更新。如果还是不行,登陆到NVDIA官网下载显卡驱动更新就可以了。

网友:
还要更新?我从来就不更新驱动,因为更新之后玩游戏更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