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_B05A_PKGQ1103A_FWQ1103A0量产工具

楼主(2019-05-30):
(图片)

网友:
真的能开B05不会40g掉盘吗

网友:
我这边暂时没开成功。看看有没有谁成功过。

网友A:
成功了,也不会掉盘 就是有时候速度会变得很慢很慢 不知道是不是我闪存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成功了,也不会掉盘 就是有时候速度会变得很慢很慢 不知道是不是我闪存问题 ...

设置页面截图看看。跑圈速度慢一般是用完SLC缓存后的尴尬期,而且会一直持续到写满全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成功了,也不会掉盘 就是有时候速度会变得很慢很慢 不知道是不是我闪存问题 ...

Flash ID晒一下,谢谢

另外HDTune Pro跑一下100GB文件基准测试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置页面截图看看。跑圈速度慢一般是用完SLC缓存后的尴尬期,而且会一直持续到写满全盘。 ...

昨晚试了一下,跑圈还是会掉,可能是我设置的不对,今天先跑个RDT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Flash ID晒一下,谢谢

另外HDTune Pro跑一下100GB文件基准测试就知道了

HDTune Pro跑不了了,跑圈会掉盘,不知道要怎么设置。

ID

ID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DTune Pro跑不了了,跑圈会掉盘,不知道要怎么设置。

就是大家说的老毛病啊

FLash的工作频率手动指定下试过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就是大家说的老毛病啊

FLash的工作频率手动指定下试过没

不知道指定多少,大佬有推荐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指定多少,大佬有推荐不?

B05指定100MHz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就是大家说的老毛病啊

FLash的工作频率手动指定下试过没

都发了 写入到60g以后会掉的很快,不知道什么情况

跑圈

跑圈

写入

写入

读取

读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指定多少,大佬有推荐不?

指定100MHz,然后勾选ADj Pass,然后QC选项取消勾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指定100MHz,然后勾选ADj Pass,然后QC选项取消勾选

设置了,然后就是上面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了,然后就是上面的效果

这个颗粒本来就这个性能的

只要不掉盘就说明OK了

网友:
好惨,这个悬崖掉的,太真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发了 写入到60g以后会掉的很快,不知道什么情况

可以的,b05终于有救了,虽然我有8颗,但是没有主控板

网友B:
终于成功一片板子。另外一片还在错误中挣扎。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终于成功一片板子。另外一片还在错误中挣扎。

你的速度和我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终于成功一片板子。另外一片还在错误中挣扎。

恭喜。。。。能救一片是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