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鼠标,狼蛛s20!!!

楼主(2019-05-30):
这个鼠标9.8入手,算返利到手后大橄6元左右!通用的oem工包外形!!其实现在这价位买的普遍是差不多的东西,要指望好东西也没可能的!!!
买的是静音版,所以微动我都不认识?不知啥品牌的!编码器也不知道!光学引擎倒知道,无锡英斯特的a704c,官方资料是支持9键,1200dpi到3200dpi的4档切换,软件宏编程,呼吸灯等等!基本也商品的描述符合!!!
纯粹从价格来说还过得去,做工一般,有配重,有4色光,凑合着用还行!至于30几元的原价就只能说不值吧!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能用住的才是好鼠标。

网友A(2020-01-10):
日了,你六元买的,我花了29.9元,昨晚线芯有断,想拆找不到方法,就尾部的两颗螺丝固定么?

对这货失望,这种线芯,我又没怎么弯折,一直放在桌面上用。居然是鼠标出线那里有断线,那里从来没弯过啊,,这破质量,去年11月买的,想自己拆接线上去,不会拆!!!。。。。。

硬撬么?   客服估计还没上班,MMD 看看能否发个新的来,但现在没静音鼠标用啊,,

网友:
客服说寄过去给我换个新的, 运费我付,心毛,我还要再花十元?!! 我自己拆!   两螺丝拆下,硬撬上边的盖子出来,,,,还是弄不开,,,才发现原来两边那个银色的东西也是螺丝固定的,,,原先以为只是装饰, 还要工具齐全,这两个是内六角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日了,你六元买的,我花了29.9元,昨晚线芯有断,想拆找不到方法,就尾部的两颗螺丝固定么?

对这货失望, ...

这种鼠标好多都是一堆卡扣,上螺丝成本高,所以这种便宜货就别奢望太多,能动手的就收牌子货回来自己改,动不了手就还是多花俩钱买个舒服点的,本身像G102还有蝰蛇这些新的也不贵,或者同样的价格咸鱼收ec
1系列、fk、za,也就100多才。
你这鼠标连拆修的价值都没,扔了吧

网友:
线是铁丝的,微动也就凑和着用,
我也入了一个,放单位用的(单位原配的小,我手大),不过线、微动都被我换了,现在用着手感还不错

网友:
有个英菲克同款闲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