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这个48v锂电电动车控制器还有救吗?

楼主(2019-05-30):
这个控低压保护有点高,导致电池不能完全放电,找到电门锁线修改了分压电阻。试验都成功了,结果因为没有清理焊油烧了R131,重新更换R131、C8和R57电机不转了,经测量分压后到IC的AD脚对地短路,6个场管测量正常。
是不是IC烧了?还有救吗?请大师指点,谢谢!

网友:
lC不发热再找外围,发热就别修了

网友:
如果MCU没事就能救回来,要是MCU烧了就只能报废了

网友:
这个都是贴片的太密集了,不好修,你那如果有旧物地摊,去地摊看看10元左右就能买。
现在的旧物地摊都有,电动车太多了拆的也多了。

网友:
改焊的几个原件取下测量确认,清理焊盘,另外AD脚外围原件也测量一下

网友:
使用非松香类固体焊剂外的其他助焊剂,不确定其性能的,最好先清理干净后再用,毕竟上分压电阻连接的是高电压,一旦漏电厉害的话,单片机的输入端承受不了,就会损坏,如果该脚外围没有稳压管保护的话,基本上没救了,这个脚送进去的电压如果低于保护点,车子就不工作,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经测量除了单片机低压保护AD脚对地击穿,其余都是好的。
估计是单片机损坏了,换了个控,有空找个单片机好的换了再试试

网友(2020-10-17):
看你描述只能留着拆mos了    没得救了    好像这种功率的买一个新的也才30  40 吧

网友(2021-03-02):
修电动车那里换下来的一个2元,多买几个当料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