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出去河边捡到个充电器!河边也等于垃圾堆

楼主(2019-05-30):
现在去河边真是太脏啦,啥东西都往河里扔,这环保的都死哪里去啦!今天去溜达下,看到一个充电器,给捡了回来,给环保做些贡献吧!无奈啊。也不知道其它地方啥样。看看这个是给多大电瓶充电的?

网友:
这种一般是4串铅酸48v的。12ah电池

网友:
真·出土变压器

网友:
西普尔的,没有省料

网友A:
这只是充电器,铅酸电池的废弃物去哪了?

网友:
48V12ah的,用料做工很实在,目测没大毛病,拾掇拾掇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只是充电器,铅酸电池的废弃物去哪了?

铅酸电池一般有回收,旧的可以卖钱

网友B:
今天在路上捡了个  手机双摄的镜头,却不见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在路上捡了个  手机双摄的镜头,却不见手机

估计手机上有好多可以利用的零件,比如存储芯片可以做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只是充电器,铅酸电池的废弃物去哪了?

能捡到充电器就不错啦!特别喜欢这个外壳!能diy做外壳用很方便!这个做不成啦,打算修好卖掉

楼主:
真的太脏啦!打算明天放水里洗洗!这个本来以为是高压烧啦!3842开关管!结果不是!发现是数输出的保险丝断啦,怀疑自己接线!正负极接反啦!他这自己的接头和充电器后面标的不同!应该是自己作死弄的!!明天洗洗!然后在弄!不然没法要啦,对啦!那个变压器怕水吗!没有洗过这东西

网友C:
挺好的,还带定时芯片,算是做工不错了,8N60应该是12AH电瓶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好的,还带定时芯片,算是做工不错了,8N60应该是12AH电瓶用的

应该是48v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太脏啦!打算明天放水里洗洗!这个本来以为是高压烧啦!3842开关管!结果不是!发现是数输出的保险丝断 ...

随便洗,洗完甩干水晒几天就好。我洗过好多,电脑主板,电脑电源……洗洗更健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在路上捡了个  手机双摄的镜头,却不见手机

做个显微镜吧,看芯片上的字码就方便多了

网友:
感谢为环保贡献一点力量

网友:
不建议水洗,因为电路板是纸基材质的

网友:
看得我心痒痒,也想捡乐色。

网友:
我还捡到过手机套,里面没有手机呢

网友(2020-07-21):
太脏了吧,洗洗刷刷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