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128X16DDR3这个缓存量产时选哪个厂家

楼主(2019-05-30):
如题128X16DDR3这个缓存量产时选哪个厂家

网友:
可能是南亚的,256m,而且DRAM不用考虑厂家,随便哪个都可以

网友:
你要是搞不清楚选择哪个,可以任意选择

然后回到主界面点DRAM Test,能通过就表示OK

网友:
镁光的,大白点就是了,镁光降级之类的真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