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一个紫罗兰刻绘机

楼主(2019-05-30):
废品站收来的刻绘机
两个六线57步进电机
分别为X轴Y轴,Z轴是个刀架,整机忘记拍照了,拆开后才拍几张,过后再补上,下面是按键和灯,现在机器通电后,X.Y轴归位,之后红灯亮,过了有三五十秒,红灯也灭了,摸主板上D14和R39发烫严重,就是在这俩原件发烫时机器红灯灭了!请高手分析下故障原因

步进电机,刀架

主板

网友A:
做各种纸垫的神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各种纸垫的神器

就是有毛病,不行就不要主板了,用G代码的代替

楼主:
有人能告诉我那个D14是什么东西吗,丝印是二极管

网友:
跑一下线路看看,可能是续流二极管或稳压管之类的

楼主:
这货我跑了线路看一下,串口芯片用的是mc1488p很老的串口芯片,百度资料是双12V供电,测试他的供电引脚电压,负12V引脚电压只有4V多一点,正12V引脚干脆没有电压!推测那个D14应该是12V稳压管,主要管负12V的,正12V暂时没跑出来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