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6K DRAM TEST连续测试的时候要断电重连

楼主(2019-05-30):
刚刚给一块2256K开卡,内存是
128X16DDR3

因为不知道生产厂家,于是进量产软件七个厂家一个一个的测试,发现所有厂家都能PASS,有点好奇,于是选了512M试试(这个缓存是256M的),结果发现居然也PASS

怎么回事,难道是我运气爆棚,厂家给了片512M的
想想感觉不可能,估计还是量产软件的问题。仔细思考了一下,我前面测试都是更改完设置就点 DRAM TEST,PASS后又进设置项里面更改设置,保存后再点DRAM TEST,开始新一轮测试,会不会是量产软件实际上没有读取新的设置呢?
于是我断开电源,重新接入硬盘,再点DRAM TEST,这次报错了。看样子,每次做完内存测试就要断开电源,否则量产软件不会读取新的设置

网友A:
缓存测试最少跑一圈LOOP=1。LOOP=0只是识别有缓存,不知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缓存测试最少跑一圈LOOP=1。LOOP=0只是识别有缓存,不知容量。

你不说我还真没注意,软件的默认设置居然是0

网友B(2020-10-29):
引用 网友A:
缓存测试最少跑一圈LOOP=1。LOOP=0只是识别有缓存,不知容量。

2256k能不能空板不贴闪存就跑DRAMTEST的?

我空板子跑都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56k能不能空板不贴闪存就跑DRAMTEST的?

我空板子跑都报错。

可以空板测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56k能不能空板不贴闪存就跑DRAMTEST的?

我空板子跑都报错。

我记错了,我这2256空板也跑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2256可以跑的,2258空板跑不了

2258H空板肯定能跑 ,2258XT肯定跑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258H空板肯定能跑 ,2258XT肯定跑不了。

我手头58h 58g空板无论ram test还是dram test都跑不了,贴上颗粒就能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手头58h 58g空板无论ram test还是dram test都跑不了,贴上颗粒就能跑

可能是系统问题或者开卡软件版本。2258H部分版本不能空板测缓存。我只用win7和WinXP开卡测试。win10用久了各种开卡不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系统问题或者开卡软件版本。2258H部分版本不能空板测缓存。我只用win7和WinXP开卡测试。win10用久 ...

能空板测的是什么版本,老毛子下的就没有能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能空板测的是什么版本,老毛子下的就没有能测的

记得是论坛下载的。512M跑一圈耗时1分09秒。SM2258AB_MPQ0612A_FWQ0704A_NewQ0809A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记得是论坛下载的。512M跑一圈耗时1分09秒。SM2258AB_MPQ0612A_FWQ0704A_NewQ0809A

没道理啊,我就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道理啊,我就是不行

系统?发给设置页面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道理啊,我就是不行

固件文件夹下面看看有没有DRAMTest2258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