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推荐一下五十左右的万用表

楼主(2019-05-30):
科技小白,平时也比较少用万用表,一年也能用到个十次,原本有十块钱一只的表如今已经饱经沧桑,不堪重用。如今想起换表,求各位大神推荐性价比高好用的万用表,最好体积能小点。现在看胜利、优利德的表,优利德的ut33系列胜在体积小,不过型号众多也不知道如何选择,求各位推荐!

网友A:
按你要求

UT33买个带+的,是新款

网友:
价格 能接受的范围内,尽可能买贵的。太便宜的,精度,寿命,都有问题。。

网友:
买一个100左右的就可以.......

太差了浪费时间精力怀疑表是不是有问题.......

业余用太好了的表没必要.......

优利德还算可以......

至少比那些垃圾表要强太多了.......

价格几十.......

网友B:
VC890D也没贵多少,还能改成9999

网友:
UT58系列都可以

网友C:
https://s.click.taobao.com/C3Ot19w购物版不是一直在推这个吗。不过我买了台特安斯的钳表。感觉很精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s.click.taobao.com/C3Ot19w购物版不是一直在推这个吗。不过我买了台特安斯的钳表。感觉很精致。
...

全自动的这是什么新鲜玩意,近几年新出的吗,感觉花里胡哨的

楼主:
查了一下,感觉好贵啊,都15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890D也没贵多少,还能改成9999

学校实验室就是胜利的这款,感觉很厚实也很好用,就是太大了,太占地方,毕竟宿舍太小。我想买一个小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要求

UT33买个带+的,是新款

嗯嗯,还有什么小的表推荐吗

网友:
ut136b+,70多,虽然不是小表,但是测量速度飞快。
要不就是众仪,好几款体积都不大,比如zt98,zt102等,价格根据功能从50多到100多。
ut33a+自动量程也不错,但现在售价和ut136+差不多,后者速度,功能,量程更好些。
ut33+除了a+,都不到50,如果不介意是手动档,也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校实验室就是胜利的这款,感觉很厚实也很好用,就是太大了,太占地方,毕竟宿舍太小。我想买一个小一点 ...

可以买那种口袋表

网友:
一般业余家用,UT33系列就可以了。建议不要买杂牌子的表。

网友D:
优利德UT33B+ 家用不二选择(一定要带+号哦),25元包邮送特尖表笔。
追求功能就买特安斯TA8303A,普通使用不后悔的选择,43元包邮,详细介绍在这里: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46421&page=1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自动的这是什么新鲜玩意,近几年新出的吗,感觉花里胡哨的

不用选档位和量程。家用的话挺方便的。

网友:
优利德UT33系列手动挡,胜利VC921或者众仪VC921自动挡卡片表可以满足楼主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优利德UT33B+ 家用不二选择(一定要带+号哦),25元包邮送特尖表笔。
追求功能就买特安斯T ...

哪家的UT33,给个链接呗,谢谢

网友:
ut33a吧,自动档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优利德UT33B+ 家用不二选择(一定要带+号哦),25元包邮送特尖表笔。
追求功能就买特安斯T ...

哪有43包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