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小日本的东西553XK

楼主(2019-05-30):
2 Band XK Super LAMBDA 3MICS LOW RADIATION DUAL CONVERSION 正面的字体 背面是日文

主面板5个led电平 按键有SUPER H-C TEST POWER MUTE

拆开看看

开另一面

集体正反面

侧面

主板看看

上面IC有
B1403N 9PIN的的电平指示
T 9125H 10PIN
10393 8PIN比较器
BU4584BF 14PIN 六角施密特触发器
好了 有谁知道这个怎么用,是啥用途的 我还没插电试试

网友:
日本的电子狗或者雷达信号检测仪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电子狗之类的

网友A:
X.K双波段微波检测,测速仪常用的波段,就是个电子狗,三洋铁三角(サンヨーテクニカ)株式会社制造,值得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A:
X.K双波段微波检测,测速仪常用的波段,就是个电子狗,三洋铁三角(サンヨーテクニカ)株式会社制造,值得 ...

这样 谢谢你了 我那只有收藏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