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修个航模icharger308充电器

楼主(2019-05-30):
主要是给22合一首秀 非常精致,开始还以为非常大,到手后大小非常满意,做工非常棒,说来惭愧,混坛子几年了,现在才入,主要是精华帖少,发帖更少,该打

我们进入正题,这是这个月修的第二个,上一个拍照,手机还原删完了。。故障原因是电池正负接反,mos烧了一串,爆了个大二极管。这次修的这个更简单(一个二极管脱焊,一个二极管受外力爆炸)
22合一来几张,大爱啊。

来看看外观,就8新成色,电源线烂了,拆了

开拆,上神器

问题部位,爆的是ss14,脱焊的看不清,没清理

上一个的问题是电池接反,mos和二极管爆了,换上就可以了,不过这pcb质量不是一般的好(设计功率大),t12都吃力

换上新的ss14,补焊脱掉的一个,壳子拆下来,使劲洗刷,屏幕目测没事,最后通电检测,把所有的mos,二极管,电源部分电阻,都测一遍,都没问题,装好后通电,正常使用,修好了。

网友A:
这充电器充电电路应该好大,里面这么mos管,左右两组独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充电器充电电路应该好大,里面这么mos管,左右两组独立的?

是的,对称的两组充电电路

网友B:
做工蛮好的,估计得1、2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蛮好的,估计得1、2百

淘宝零售价1500。。。你的M币数字吸引了我,老板不准备赏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零售价1500。。。你的M币数字吸引了我,老板不准备赏点吗

别提了,都是老站的存货

网友:
厉害了,这组坏了换一组继续用。

网友C:
楼主有二手的充电器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二手的充电器卖吗?

自用,修也是帮修,不卖

网友(2020-02-18):
有个充电器可以帮忙修一下吗?

网友:
我有过一个。二手的出了1200:lol:

网友:
航模界的高端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用,修也是帮修,不卖

大神,我的308也是充不了电了可以帮修吗

网友(2021-05-06):
引用 楼主:
自用,修也是帮修,不卖

大神,我的308不小心接了60V电压烧坏了。闻电路板没有烧糊的味道,也看不出哪个电子元件烧坏。现在无法开机,电源输入端电阻15. 8千欧。不知道是不是场管烧了?我是小白,怎么测试场管好坏呢?

网友:
我的4010也事坏了一路 然后我测下去一路烧了三个mos管 现在还完后一路正常使用  维修过的这路无电流输出  阻值跟正常的那一路不一样 有的搞吗

网友(2021-06-21):
老哥
我的4010充电器坏了,管子炸了,我换了管子还不行,可以帮我修修看吗?

网友(2021-08-06):
大神  我icharger 4010充电器接了53V电源   坏了    能帮修一下吗  万分感谢

网友:
大神能付费帮我修修充电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