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两个电磁炉

楼主(2019-05-30):
一个美的,一个半球,拆配件用。
美的的,没有陶瓷板了。

第二个半球的。

陶瓷板裂了。

这个散热片比第一个小了很多。

还没有测IGBT  整流桥好坏。

网友A:
 使用电池的电池炉。

网友B:
两个都不怎么样,拆件用吧

网友C:
里面那是啥?塑料壳长痘痘?

网友D:
标题不错,好像一个电磁炉可以给好几部诺基亚手机,不可更换电池感应充电。

网友:
它们到底经历了什么?

网友E:
塑料壳是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都不怎么样,拆件用吧

拆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里面那是啥?塑料壳长痘痘?

方便安装各种板子。通用的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题不错,好像一个电磁炉可以给好几部诺基亚手机,不可更换电池感应充电。 ...

这个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塑料壳是通用的。

各种板型方便安装。山寨的通用。

网友F:
话说楼主是哪里人~电池炉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标题不错,好像一个电磁炉可以给好几部诺基亚手机,不可更换电池感应充电。 ...

这个也太费电了吧,用金灶那种烧水小电磁炉就够了

网友:
电磁不是电池ci和chi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话说楼主是哪里人~电池炉哈哈

哈哈,打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电池的电池炉。

打错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