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帖,充电器,25.2 1A改25.2 500ma

楼主(2019-05-30):
“小学生”求助,如图充电器是25.2V  1A 想改小电流500MA,求高人指点!

网友A:
431是电压反馈的,358是转灯的 ,看初级有没有电源IC,或者mos管,那里才是调节输出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1是电压反馈的,358是转灯的 ,看初级有没有电源IC,或者mos管,那里才是调节输出电流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1是电压反馈的,358是转灯的 ,看初级有没有电源IC,或者mos管,那里才是调节输出电流的 ...

这个是吗?

网友B:
拆一颗R100电阻试试

网友C:
电流取样电阻加大一半。

转灯电压估计要重新设置,否则会提前转灯了。

网友D:
能不能完整正反面多拍几张,这个应该没有3842,而是用三极管和n mos作为pwm的,感觉询问的时候如果不花电路图,也得拍清楚啊,就两张图片………

网友E:
就一个RCC电源,你确定有25.2V 1A输出?充电的时候串万用表测测电流,兴许不需要改呢,感觉电流也就500ma撑死

网友F:
把MOS管前面的灰色大电阻增大一倍试试看输出电流

转灯指示可改可不改,因为这个电路没有关断设计,转灯或者不转灯,只要时间够长,最终都会充到25.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一颗R100电阻试试

拆一个不行,准备试一下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完整正反面多拍几张,这个应该没有3842,而是用三极管和n mos作为pwm的,感觉询问的时候如果不花电路 ...

下面还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一个RCC电源,你确定有25.2V 1A输出?充电的时候串万用表测测电流,兴许不需要改呢,感觉电流也就500ma撑 ...

恒流足足的1A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MOS管前面的灰色大电阻增大一倍试试看输出电流

转灯指示可改可不改,因为这个电路没有关断设计,转灯 ...

转灯能改吗?

网友:
好改,白线的负极一定通过电阻分压或者直接送入358的一个输入脚,测一下同一比较器另一相的基准电压,根据你要的转灯电流乘以两个R100并联的阻值0.05欧,再回头计算下前面的分压

网友:
我想知道这个为什么要改?充电用吗?

网友G:
第二张图右下角的两只R100是充电电流取样电阻,不知道是并联的还是串联的?增大该阻值,可以改小充电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取样电阻加大一半。

转灯电压估计要重新设置,否则会提前转灯了。

改到了700MA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MOS管前面的灰色大电阻增大一倍试试看输出电流

转灯指示可改可不改,因为这个电路没有关断设计,转灯 ...

改到了700MA 感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第二张图右下角的两只R100是充电电流取样电阻,不知道是并联的还是串联的?增大该阻值,可以改小充电电流。 ...

老温啊,这不像你的水平啊,那两个R100电阻明显是转灯电流取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温啊,这不像你的水平啊,那两个R100电阻明显是转灯电流取样啊

就是这两个电阻啊。转灯电流是根据流经这个电阻的压降,与LM358运放比较后再控制输出电压,从而控制输出电流。充电电流大小也是由LM358控制的。你说的那个电阻,不是控制充电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