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一个LED台灯

楼主(2019-05-30):
同事拿来的,说是不亮了,我很自信的以为是LED灯珠坏了,于是就把灯头拆开了,结果发现灯珠完好。后来检查发现,居然是DC座坏了

底座看不到螺丝,原来在黑泡沫下面粘着

为了卸螺丝,基本不能无损了

DC座缺了一块肉

把肉找到,然后AB胶伺候

亮了

网友:
下次再换插座只能与电路板一起换了

网友:
这种故障确实少见,一般都是电源和灯珠坏。

网友A:
我修过一个,触控调光的台灯,连接灯珠的线质量不好短路了,导致限流电阻烧碎,场效应管烧炸。好在触控IC没烧。

网友:
如果是我,我会用铁皮包一圈焊好就行了

网友:
这货太坑啦

网友:
居然是dc座子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一个,触控调光的台灯,连接灯珠的线质量不好短路了,导致限流电阻烧碎,场效应管烧炸。好在触控IC没 ...

现在的控制板真简单,又省材料,估计捡垃圾的大妈看到了,都得含着泪拾起

网友:
妙手回春,这种座子挺少见

网友:
偶觉得换一个还简单些,AB胶的味实在太冲了

网友:
维修4大要素;望闻问切你忘啦

网友:
底座太轻了,厂家太坑,连个配置也不加

网友:
哈哈。。。。自信,有时候也是坏毛病。我的数字电桥供电不正常,也自信以为是电源故障,想不到是电源开关坏了。。。

网友:
dc座都能插烂,功夫真好

网友B:
用热熔胶下次还好办,这个没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热熔胶下次还好办,这个没救了.....................

同感啊,下次万一再坏就不好修了

网友:
修东西有时就是这样自信,结果绕一大圈

网友:
高手已出,驷马难追

网友:
看来是大力出遗迹了,下次只能接线用了

网友:
怎么没配重,估计放不太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