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求助:什么是低解?

楼主(2019-05-30):
任天堂红白机、SEGA世嘉等老机子,接上 高清液晶电视(47寸) 玩。画面效果奇差。还不如接上CRT老电视清晰、艳丽。
撇开游戏机。高清电视本身安装 国产模拟APP(游戏大厅等),游戏画面同样差!

高清液晶电视,玩游戏(恐龙世纪、惩罚者……),能否有好的画面效果?
1、看到几位网友提到“低解”,不知是什么意思?
2、有网友说到“高清液晶插件”,这是什么东东?
3、MAME(app版),没用过,效果怎么样?有中文版的吗?

网友:
低解,字面意思低解析度。老游戏机是接老式电视,一般扫描线400线左右,CRT没问题,液晶400线就不行了。所以配套才是重要的

楼主:
各位说的是游戏本身分辨率。
我说的是:同尺寸屏幕,为什么从CRT转到高清液晶后,质量下降一大块。
如下是解决方案,也就是所谓的“低解”,但是看不明白。
http://bbs.a9vg.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33240
http://cn.newmaker.com/pro_498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