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这个ATX电源,我这个半桶水,花半个月才修好

楼主(2019-05-30):
朋友拿来一个金河田"重狙"ATX电源,型号是:ATX-3008,说是一通电冒火花,然后就没反应了。我家刚好有个剪掉排线的大水牛的电源,本来准备弄个可调电源的,先把"重狙"的排线拆到"大水牛"上给朋友先用着吧。

然后我就可以利用业余时间,慢慢地鼓搞这个"重狙"了。把板拆出来,背面烧黑一大片,翻过来一看,原来是辅助电源的开关管BU3150以及周边的好几个元件烧了,有个C945的管子三条腿烧断了两条!铜箔都烧断了!再上万用表检查,有好几个没有烧黑的4148,6Ⅴ2稳压管等等也击穿了。把坏的元件一一拆下,再用洗板水把烧黑的部分刷干净才发现有三个贴片电阻和一个色环电阻烧黑看不到阻值了,板上也没写,这可咋整?!

第二天上班时上网找了好久,想找同型号ATX电源的图纸,结果没有,那就随便找几张,打印出来带回家一张一张地对照,终于有一张辅助电源部分的单元电路和这个相似的,可是各个电阻的阻值和我这个电源都不同,不管了!先用涂改液把电路图修改成跟实物一致的,阻值不同嘛咱就瞎猜吧,呵呵。

改好以后就对着拆下的旧元件在我的百宝盒里找新的件,没有的就从平时收集的报废电子垃圾上拆,基本都找齐了,就差一个最主要的开关管BU3150没有,可以代用的比如C5027也没有,本来想利用我当司机的职务之便,在日常出车时经过电子市场买一两个的,可是最近公司好多同事都去延安学习了,没人用车,我好几天都待在办公室没动过车。算了,上网买吧,不差那8块钱运费了,还顺带买些别的东西。

等了几天终于收快递了,迫不急待马上开干,一顿操作猛于虎把新件都换上去,用串灯泡的工装插座试机,插电,灯泡一闪而灭,说明没短路,有戏!查+5VSB,有了!再查PS-ON,也有5Ⅴ!美滋滋地短接PS-ON和GND,以为胜利在望了,怎料风扇不转,电源没有输出!心想不应该呀!朋友说一通电电源就炸了,那应该故障只在待机辅助电源部分才对啊,而且我也只弄过辅助电源部分并且已经修好,有待机电压了呀!没动过主电源部分啊!主电源应该是好的啊!怎么开不了机呢?!倍受打击之下先放下不折腾了,冷静些过几天闲下来再弄。

今天晚上吃过饭没事干,又翻出来摆弄,仔细听发现短接PS-ON和地时有很轻的"吱"声,应该是保护了。莫非输出有短路?断电,拿出万用表查各输出电压端对地的电阻,查到+12V时显示0欧,确认是这一路输出短路了,跟着线查到变压器了,没问题啊!奇了怪了!抽根烟,再来!最后戴上头灯用放大镜看,终于发现原来是我当初拆排线的时候不小心把12Ⅴ和地的两个大焊点连起来了,烧烙铁把它弄开再量,阻值就正常了,都是对应的大个电阻的阻值。再插电试机,风扇转起来了,再测各个电压,都正常了。

搞了半个月才终于搞好,我这半桶水,要是靠这个吃饭早饿死了!呵呵!明天把这电源还给朋友,我也懒得把排线换回来了,给他作为备用算了。

楼主:
继续上图片。。。。

楼主:
三楼再上图…

网友A:
我是没那个本事修,

但我的习惯让我不会碰到楼主这种情况,
换了是我的话,
要把那焊盘上的锡都清理干净才会加电

楼主:
怎么丢了二楼的9张图?我在手机上看是有的,用电脑就没了二楼,直接三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没那个本事修,

但我的习惯让我不会碰到楼主这种情况,

要向你学习,我有点急性子,换了东西以后总是迫不及待地想试试看看成果,往往就没有认真地检查一遍。

楼主:
补发二楼的照片:

楼主:
补发二楼的9张图片:

网友B:
同是喜欢电子的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是喜欢电子的司机

不喜欢搞电子的坛友不是老司机。

网友:
高手在民间呀!

网友C:
楼主爱钻研,其实经验就是这样一点点积累起来的!

网友:
我就喜欢看像这样分享经验的维修帖子。谢谢楼主!

网友:
墙都不扶,就扶你

网友:
这种电源没修的必要了,便宜的要是,问题是可能拖坏主板、硬盘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发二楼的9张图片:

PCB上面有一个电阻色环还在,这个电阻需要放到别的位置,现在的位置越过了高压和低压的“隔离带”,有击穿触电风险。

BU3150应该可以用废弃镇流器里的13003代换。 这里是我想当然了,13003耐压太低,不能代换C5027和BU3150

网友:
辅助电源还是分立件RCC电路的,现在的很少这样了,一般都用单芯片反激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爱钻研,其实经验就是这样一点点积累起来的!

是的啊,每修一次东西都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