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大家打样回来的PCB板如何分割?

楼主(2019-05-30):
最近趁商家在打样上搞活动,估计不少人都画了不少板。在画板时为了省钱,多为拼板,但是一般都没有V-CUT或邮票孔。那么问题来了,打样回来的板大家都是用什么工具拼板拆开的呢?

网友:
壁纸刀划线,刀斜着来回走几趟,背面重复,然后像掰玻璃那样掰就行了,同时打板可以选的薄一点,我选的1.6的,得划得深点

网友A:
5块钱,还要搞拼版?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5块钱,还要搞拼版?真是。。。。。。

有些东西一个板还是太奢侈了,可以分成几个部分的。

网友:
一把钢锯加磨光机磨边 干脆利落 分分钟搞定

网友B:
没特殊要求不要用1.6的,太难分割了,然后造了切割机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特殊要求不要用1.6的,太难分割了,然后造了切割机一台

这机器可以哟,厉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特殊要求不要用1.6的,太难分割了,然后造了切割机一台

你的锯片只直驱还是皮带传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锯片只直驱还是皮带传动?

直驱,还不用太快,半功率都绰绰有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锯片只直驱还是皮带传动?

看这结构应该是直驱。我做的也是直驱,没发现不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这结构应该是直驱。我做的也是直驱,没发现不妥。

我一台值驱的,容易卡锯片,不知道皮带传动的会怎么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一台值驱的,容易卡锯片,不知道皮带传动的会怎么样

锯片不同心左右摆幅大就会卡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台值驱的,容易卡锯片,不知道皮带传动的会怎么样

直驱确实劲头稍小,锯片不能用大的,尽量小一些会有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锯片不同心左右摆幅大就会卡锯片

同意!一直想下手一套皮带的,就是有点小贵

网友:
要省钱,只有多出力了,用钢锯锯割,加小锉刀修边。

网友F:
楼主应该把这个切割机发个帖子出来,用美工刀用的怀疑人生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应该把这个切割机发个帖子出来,用美工刀用的怀疑人生了……

废了好几把美工刀。。。。累手,打算做个小台锯切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应该把这个切割机发个帖子出来,用美工刀用的怀疑人生了……

就是没有什么好办法。美工刀弄1.6累得不要不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没有什么好办法。美工刀弄1.6累得不要不要的。

没看我正在问楼主的台剧怎么做的嘛?美工刀割太累了,上次是让前辈帮忙切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废了好几把美工刀。。。。累手,打算做个小台锯切割了

大佬最近又开什么好玩的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