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安泰信ST-2080D数显控温80瓦电烙铁 拆解评测

楼主(2019-05-30):
之前参加论坛活动,很庆幸被抽中,在此线感谢数码之家和安泰信科技。
其实一开始想很申请ST-60恒温数显焊台的,焊台也确实诱惑,
不过由于手上已经有一套高迪952二合一热风枪焊台,比较占地方,每次焊接搬来搬去非常不方便,
所以这次就申请了ST-2080D数显控温电烙铁,
它相比传统焊台,同样有恒温、调档、更换烙铁嘴的特点,而且和普通的外热式电烙铁一样轻便,这正是我所需要的产品。

这次活动发货比较快捷,当天拍下就发货了,而且第二天快递就已经到达广州,只不过可能天气的原因,在广州逗留了一天才送到手。

开箱

来个简单的开箱把,快递包装相当夸张,好大一个盒子

电烙铁包装就比较简单了,就一个倒模塑料+纸片,虽说这样相对比较环保,但也显得档次低了点

包装拆掉就直接扔了,因为确实没有保留的欲望
下面就是全部东西了:电烙铁主体、说明书、出厂合格证

出厂检验时间为2019.04.08,至今才一个多月

说明书没有详细看,就拍个照分享一下吧

再给电烙铁来几张特写

烙铁嘴部分都是不锈钢材质

采用3颗螺丝固定在手柄上

手柄上的按键和显示屏

电源线护套

电源线采用的是3芯线
我平时接触品牌电脑比较多,配的电源线都很好,手上也有囤货,如果这个不好的话我都会直接把它换掉的,
但这次就不需要了,因为原配的电源线的做工确实不错

直径为6mm

采用三插片插头,既有地线保护,也比两插片插头要稳固

插片厚度大约1.5mm

黏贴在插头上的参数铭牌

拆解

线从烙铁嘴开始拆

烙铁嘴上面也有安泰信的LOGO

直径约7.5mm,比较粗大

不锈钢管套

螺母

发热芯

固定头

固定头内部还有耐热护套

陶瓷发热芯,4线的

手柄拆解

拆掉螺丝就可以直接打开外壳了,相当轻松

先看看电路板正面

LCD显示屏(屏幕没有背光)

按键,按键也是没有背光,只有一颗加热指示灯

LNK302电源管理IC   附资料

电感和电容

电路板背面

新唐R76E003AT20单片机,旁边的小孔为读写数据预留口

丝印RC1F的IC为LMV321运放

EL357N光耦

BT134可控硅

这里也是一颗电感

外壳手感也不错,但上面没有看到使用了哪种材质

楼主:
产品对比

对比一下手上的高迪952二合一

从体积上已经完胜了,除了热风枪,电烙铁功能基本没什么区别了,再也不用动不动就搬动这个庞然大物啦

手柄稍微大一点点,毕竟内部有电路板

使用体验

插上电源线,电烙铁默认是OFF关机状态,这样比较安全

按一下O键开机,默认为4档350°恒温

下面是9个档位温度

加热速度不算很快

开机默认档位大约20秒左右化锡,还能接受吧

对付这种散热效果好的大焊点也是可以胜任的,

在开机默认档位就能轻松化锡

烙铁嘴属于大功率电烙铁专用的,所以和高迪952的(也就是936)烙铁嘴是不通用的,体形是大了一圈

内圆其实差不多,只是外圆厚了很多,好处是恒温效果好,对付大焊点有优势

但是通用性就不强了,用高迪952的烙铁嘴装上去,完全没法固定住,直接掉出来

总结

优点
轻便小巧,功能强大,既有外热式电烙铁的小巧优势,也有传统焊台的性能,与其说是电烙铁 不如说是掌上焊台更适合,
档位调节温度、屏幕显示一目了然,三芯电源线稳定可靠。

缺点
屏幕按键缺乏背光;发热芯为专用型,通用性不好;没有配送多个刀型或者马蹄形烙铁嘴;加热时间有点长;温度档位有点太多了。

建议
按键调节温度档位可以适当控制在5档就足够了,如果真要做成多档位的,建议用编码滚轮做成无级调节的更好;
发热芯导线也不建议用焊接方式固定,更换时还得找另外一把电烙铁才能完成更换作业,建议用螺丝或者扭线固定。

网友A:
占楼,观望中.................. 被楼主名字吸引

网友:
谢谢分享。。。。小巧玲珑,功能强大。加厚加粗烙铁头好评。

网友:
不错,国货上来快

网友B:
发热芯和936的一样粗吗?一样粗的话可以用900L的烙铁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热芯和936的一样粗吗?一样粗的话可以用900L的烙铁头。

TB上有专用的烙铁嘴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占楼,观望中.................. 被楼主名字吸引

竟然不是被楼主头像吸引?怎么说也是万人迷啊

网友:
谢谢分享,看起来质量不错,体积小,内部的电源是隔离的吗?

网友:
背光的话可以自己加,这对万能的坛友来说都不是什么事

网友:
不知可靠性怎么样, 一直在用白光的T12烙铁

网友:
网上那有紫铜内热式烙铁头,焊接电池效果最好,烧死后磨掉一层继续用,其它的可以用楼主等合金烙铁头,温度别太高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产品对比

对比一下手上的高迪952二合一

也想要一个便捷式的,看着还不错。

网友:
哈哈,我的也收到更新完毕咯

网友:
不错不错,拆机神器。

网友:
头子通用性不强,耗材是问题

网友(2020-02-13):
很不错的测评,发热芯的参数有没有?电压是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