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帮坛友代做U盘+eMMC数据恢复

楼主(2019-05-30):
先上成品图

故事比较曲折,坛友发来三片手机主板,LG两片,乐视X900一片
其中三星和一片东芝都顺利恢复(使用NS1081和MW6688恢复,量产格不格式化无所谓,反正只动头部,分区表基本不会动,不放心就上AU6438吧)
另一片东芝读到特定位置就掉盘,无法读取,后来干脆不认了,应该是出现坏块,eMMC主控无力回天,只有上PC3000才能做恢复了,苦于没有设备所以没搞

最后上恢复图

最后的最后
代做U盘材料费实收,焊接非eMMC一个颗粒5元,eMMC颗粒10元
江浙沪邮费8元
有需要的坛友都可以发来代做哦

网友A:
教练我想学  数据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教练我想学  数据恢复

为了练手,买了五颗颗粒,结果没恢复出来有用的东西,估计是软件不对。

网友B:
其实焊接我想试试,就当练手了,结果主控上没有丝印,位置对不准,坑了。。。
有空慢慢折腾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焊接我想试试,就当练手了,结果主控上没有丝印,位置对不准,坑了。。。
有空慢慢折腾试试 ...

我都买带线框的,这样很好焊接的
植球250度就能一次完美,焊接300度10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焊接我想试试,就当练手了,结果主控上没有丝印,位置对不准,坑了。。。
有空慢慢折腾试试 ...

不带丝印的最坑,对半天还不能保证对准

网友C:
ufs芯片能贴到3350nand定义的主控板上做数据恢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ufs芯片能贴到3350nand定义的主控板上做数据恢复吗

3350是UFS定义哦
3268才是NAND定义
具体我没试过,你可以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3350是UFS定义哦
3268才是NAND定义
具体我没试过,你可以试试

关键是怕试了就永久丢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怕试了就永久丢失了

如果害怕,就永远不要尝试

网友(2020-06-04):
你好,乐视电视升级成砖,重新买了主板,能把好主板emmc系统复制到砖头主板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