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到手即拆七盟 ST-400EAF-05F电源

楼主(2019-05-30):
最近刚刚把 安钛克VP350P卖了,给机子换了个至宝的服务器电源,做工比安钛克好多了,
这个是在机子上面那个至宝。
主角是下面这个,七盟。ST-400EAF-05F电源,无意间看到,似乎不错,但是网上都没拆机资料,于是撸来看看,就留给以后试机用。
外观部分:
验明正身,,感觉应该是服务器电源,12V有三百多瓦,唯独没有显卡供电线,
  这条黑白绿的线是从滤波尾插上引出来的线防拆标已经破了,肯定是卖家拆开清灰。
透过风扇金属网,看到了滤波尾座嘿嘿~有戏!
下面开拆!、嘿嘿,拧开四颗螺丝,就能掀起上面的盖板了。啧啧啧,最明显的是铜铝组合的散热片,

眼尖的马上看到待机变压器旁的两个电容已经明显的起鼓了。 这滤波尾插第一次在电脑电源上看到,,零火线还套了磁环,二级EMI那电感上面的胶布是我缠的,704胶本来粘着一片绝缘片,后面掉了,手头也没有,干脆用胶布吧。
风扇居然还是三线的,12V0.5A,使用中,声音不大。
换下的两个湾湾的丰宾电容一个16V470uf,一个16V1000uf.换了一个化工的16V470uf和一个国产的16V1000uf.

这电源是在闲鱼几十块 包邮买的

网友A:
七盟这个做工还不错,至宝那个都470W了还是半桥电源?两个松下1200μ个头好大,开机后拔下插头换个插排还没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七盟这个做工还不错,至宝那个都470W了还是半桥电源?两个松下1200μ个头好大,开机后拔下插头换个插排还没 ...

当时弄个先马侧透机箱,电源下置,而且相当于把电源包在里面散热不好,所以就找了这个至宝,把它当机箱换气扇用。话说至宝这个电源两个8CM风扇都是三洋的扇子喔

网友:
谢谢分享!电源里这种“夹心饼干”散热片头一次见,看着爽!

网友B:
还好我不烧电脑。就偶尔烧一下音响。

网友C:
这顺序排列的 一塌糊涂啊

网友:
七盟这个真规矩~

网友D:
铭牌标570W,很厚道了。做工看起来不错,EMI和APFC都很规整,散热片铜的也算良心。

网友E:
至宝的VR1可以调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顺序排列的 一塌糊涂啊

18.5寸的显示器,发帖看得眼睛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至宝的VR1可以调电压吗?

那个是风扇的电源板,没调过,估计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好我不烧电脑。就偶尔烧一下音响。

我已经烧过音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铭牌标570W,很厚道了。做工看起来不错,EMI和APFC都很规整,散热片铜的也算良心。

...

当时买它主要是看中它两个8CM的三洋扇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已经烧过音响了,

今天出了一个400瓦的信赖电源,当时愚昧,挂50元,今天过来,我把电源收拾起来才发现这个电源是真的好电源。。当时废品站配了电脑独立显卡没发现这个电源有6pin口,拿了另一个大水牛的无标电源用。。愚昧啊,可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出了一个400瓦的信赖电源,当时愚昧,挂50元,今天过来,我把电源收拾起来才发现这个电源是真的好电 ...

我还在闲鱼同城里拿了个服务器电源,他说是买二手机箱时附送的,贼沉,风扇控制板还有两个继电器,双8CM风扇。大水牛 长城 航嘉那些不会再用了。玩音响的时候 烧得不行,现在家里堆着四五台功放,一对双6.5的落地,一对8寸子弹头低音的书架。 在外地租房这里又有两台功放,外加一对4寸迷宫全频+3886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