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教射频IC增益问题

楼主(2019-05-30):
     最近PCB打样价格好像便宜的很,刚好手上有一堆射频PA,顺便弄出来折腾一下,发现增益好低,5个db不到,跟手册上的10-15db相差甚远,有没有高手可以指教一下。不同频率波动好大

官方手册的增益描述

测试的数据,线损2db以内

网友A:
表好高级,多少rmb,设备最大输入的功率是多少db的,如果饱和就不准了,S21发射功率设置成-20db试试,我测量时都是这么干的,或者直接在回路里加一只衰减器,读值加上衰减器的值

网友B:
你先看看片子焊的有没有问题,其次检查一下电容值,还有就是你那根射频线5个多G驻波得多差啊,还有就是我怎么觉得你这个线有点粗了呢?4350的板子介电常数3.48。
看你这个曲线驻波有点不咋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好高级,多少rmb,设备最大输入的功率是多少db的,如果饱和就不准了,S21发射功率设置成-20db试试,我测 ...

谢谢回复,这个IC的P1dB到了14dbm,发射功率分别设置在-10dbm和-5dbm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按理来说不至于饱和吧,另外一款ic增益轻松上到10db,真是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看看片子焊的有没有问题,其次检查一下电容值,还有就是你那根射频线5个多G驻波得多差啊,还有就是我怎 ...

应该是每个步骤都有一些问题,都叠加在一起了吧。4350用的比较厚,一般做细一些会比较好是吗?缺乏实战经验,能给一些建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每个步骤都有一些问题,都叠加在一起了吧。4350用的比较厚,一般做细一些会比较好是吗?缺乏实战经 ...

线是需要按照频率计算50Ω阻抗的。还有就是你看看你两根射频线的s11,s22的驻波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