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因为手欠,所以求助恢复U盘容量,慧荣主控

楼主(2019-05-31):
去年偶然时候买了一个台电的64G U盘,因为有优惠卷,想都没想就买了,开始用还可以,速度一般但没掉链子,后来越用越发现问题,检测没有坏块,但读取U盘内文件经常出现文件损坏情况,因为我做过两个苹果硬盘量产U盘,想着用配套的工具量产一下这个64g盘,当然异想天开感觉没有困难,结果困难接踵而至,完全蒙B了,请大神支支招,怎么恢复容量,可以继续使用

 设备描述: 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Teclast CoolFlash USB3.0)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3.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504mA

USB设备ID: VID = 090C PID = 1000

设备供应商: Generic
 设备名称: Teclast CoolFlash
设备修订版: 1100

产品制造商: Teclast
 产品型号: CoolFlash USB3.0
产品修订版: 1100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67AE - ISP 170907-1AE
闪存识别码: 89A46432 - Intel(英特尔) - 2CE/单通道 [MLC] -> 总容量 = 64GB
这个是备份的
帮忙看看,哪里的问题,量产时候我记得很快就可以结束,这个量产我最多用了1个小时仍然还在运行,也不知道对不对,如果对的话,大概需要多久才能量产完成呢?拜谢了

网友A:
把设置这样填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设置这样填试试。

感谢回复,我去试试,正常这个量产需要多久呢,因为看不到进度,也不知道对不对,是不是在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设置这样填试试。

各种尝试均告失败,完了,我这64G盘算是救不回来了,是不是需要换个主控板了?

网友B:
select Ptest打钩就要检测半天,一般不需要那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lect Ptest打钩就要检测半天,一般不需要那个的。

再次量产一下,每次6170秒,都是失败了,感觉主控的信息都没了,凉凉

网友:
我最近弄3267也总失败,完全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也没找到教程,还在瞎弄中

网友C:
把下载isp勾上,选择合适的isp

网友D:
我就知道毁容这么干会要出问题的,流出那么多低格的正片工具,
重下工具,按理说黑片王的盘也是直接用正片方式量产

试试这个https://pan.baidu.com/s/1c0gxkZ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下载isp勾上,选择合适的isp

感谢提供方法,正常选择了,现在也没办法量产成功,现吹下来一片,只用一片来量产,结果识别就是256,哎,回不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知道毁容这么干会要出问题的,流出那么多低格的正片工具,
重下工具,按理说黑片王的盘也是直接用正片 ...

感谢提供工具,希望可以有效果,经过多个量产工具,可以识别出60G,但无法格式化,提示未就绪

网友(2019-07-19):
引用 网友D:
我就知道毁容这么干会要出问题的,流出那么多低格的正片工具,
重下工具,按理说黑片王的盘也是直接用正片 ...

用你的工具救回了一个3269ab的盘,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