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BIOS设置不能保存?CMOS checksum error

楼主(2019-05-31):
        这是我救回来的一块磐正超磐手EP-MF4-3主板(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73752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79786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80447),修好后开头使用还算顺利,只是偶尔有BIOS的设置不能保存,开机时要进去设置一次,最近是频频出现这个问题。电池没事,也换过新电池。求问大神,可能的原因。回复本帖,可获2M币起的奖励。对有价值的建议,本人亲自为TA高歌一曲——俺是俺们村的歌星,一般人我都不敢,呸,不肯说——对,就是不敢,他们的臭鸡蛋砸人可疼了。

我就是这么不可一世,这点傲气还是有的:

不可一世

网友A:
看看是不是COMS电路里的小三极管坏了!

网友B: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C:
或者是接触不良吧?

网友D:
电池没事,就是电路问题。你用主板诊断卡查一下。

网友:
电池座子接触不良

网友E:
看电池座旁COMS放电插针是否接错。

网友F:
断电测下BIOS芯片电源脚是否没电

网友:
查一下主板上的CMOS Clear跳线帽

网友G:
换电池后有没有测量过电压?如果电池座的触点有问题的话,多新的电池也没用的。先从简单的事情入手。如果电池座没问题,那就查放电针/RTC电路,最后是SB(SouthBridge,南桥)。

网友H:
检查主板上的电解电容,应该有“怀孕”的了~

网友:
我也是觉得电容年久有失容的,有漏电严重的。单位也有同样情况的主板。但是我修好领导也不会表扬我。所以我才不修呢,(¬︿̫̿¬☆)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不是电池没电,也换过新电池。主帖有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COMS电路里的小三极管坏了!

这块是磐正超磐手EP-MF4-3主板,主帖有拆修链接,等我先找到那枚三极管再说。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者是接触不良吧?

还没拆出板来细看,也许就是这么简单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没事,就是电路问题。你用主板诊断卡查一下。

能启动且能进入系统正常使用,现在就是用这块主块回帖的。诊断卡能通过,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电池座旁COMS放电插针是否接错。

一个是保存设置,一个是放电复位设置,错放在放电位,主板无法启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断电测下BIOS芯片电源脚是否没电

这个建议很具体,但是俺没到那个段位呀——到时拆出来看看是啥子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电池后有没有测量过电压?如果电池座的触点有问题的话,多新的电池也没用的。先从简单的事情入手。如果电 ...

你是高端玩家,到时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H:
检查主板上的电解电容,应该有“怀孕”的了~

跟电容怀孕有关系吗?可不是我干的。电容怀孕应该启动不了吧?,到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