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挂掉的硬盘盒、裸奔米万2机芯,终于合体了!

楼主(2019-05-31):
积分商城2K1撸的米万2机芯,裸奔没法用呀
翻出来挂掉N年的元谷2.5寸硬盘盒,救不活就捐献器官吧

合体前(还有个米万2支架没拍进来)

开始打算把电芯和板子装进硬盘盒里

但固定板子不好搞,而且壳子大了,不好看

确定用硬盘盒的铝壳把机芯包起来

铝壳边缘的折弯正好能包住机芯的塑料支架

拆掉铝壳多余部分,平边需掰弯

折弯铝壳是个技术活

开始打算用钳子来掰弯

不行呀,好丑

找来木条,倒圆角

用它当工装

垫木条,用橡胶锤子敲打

折弯的效果比钳子顺眼多了

装入支架

修整后贴合效果还不错

正面

壳子固定打算用螺丝

没合适螺母,就用硬盘盒上的余热

剪断

选支架这个位置,钻孔

胶粘螺丝固定片

螺丝不美观,后来还是拆掉了

改用胶粘支架和铝壳,这样效果更好

板子下面的铝壳还是用高温胶带隔离一下

转入电芯和板子

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折腾它
另一边盖子,用透明胶带贴满绝缘

还是用免钉胶粘

粘好的外观

正面,下次再也不用钳子来折弯宽边了

背面接近完美

输出侧

屁股,得遮下丑

开始打算用平板灯的散光片

白色的不太配

还是用ABS塑料片好点

还是锂电钻+美工刀,刻了片挡板,孔偏了

话说用手电钻在塑料上打孔钻着钻着很容易偏呀,有木有好办法?

免钉胶粘上

高度正好合适

屁股的挡板容易搞

指示灯孔有点深,用热熔胶当导光柱

效果不错的

插电试试

充电是支持QC2.0的,可惜偶没有2.0的充电器,只有1.0试了

输出可以QC2.0

最后用硅胶填缝、黑色油性笔美化一下

和魅蓝2比比

稍厚一点,但应该比米万2原装的还稍微薄一丁丁(铝壳薄了)

由于缺少钣金的工具和技术,合体过程比较艰辛,不过最后结果还算行吧,至少拿得出手

过程、方案应该有更好方法,望不吝指教,谢谢!

如果激光打上电压、容量标识,应该能蒙混过机场安检吧

网友A:
这动手能力太强大了,能自己搞外壳的都很历害!

网友B:
很好的教程贴,我也有一个外壳被我搞坏的,有空也DIY一个壳子。

网友C:
元首这钣金手艺不错呢

楼主:
更新完2楼提示被审核,只能看木板的效率了

网友D:
看上去很简单的样子,但是手艺还真的不错哦

网友E:
你看这是一个电吹风,其实它是一个刮胡刀----【国产特工凌凌漆】

网友:
手艺活 啊,哈哈,又超出额度了

网友:
牛13的手艺,紫薯布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动手能力太强大了,能自己搞外壳的都很历害!

是呀,业余折腾就是外壳不好搞,材料不好找,也特别费时间

网友:
做外壳不容易,尤其是金属的

网友:
太败家了,我那个同样的硬盘盒还好好的用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教程贴,我也有一个外壳被我搞坏的,有空也DIY一个壳子。

合适的壳子不好找,材料也得碰,看你怎么D了

网友:
可了不滴,元首这嫁接工艺炉火纯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元首这钣金手艺不错呢

就是不行呀,你看那面板,实在没壳子可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上去很简单的样子,但是手艺还真的不错哦

是的,说起来简单,这玩意改了几次方案,断断续续折腾了好几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折腾它另一边盖子,用透明胶带贴满绝缘

不行不行,要佩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看这是一个电吹风,其实它是一个刮胡刀----【国产特工凌凌漆】

你看这是移动硬盘,但实际它是充电宝
过机场安检可不能这么说,不然就被没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