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3层出租屋组网推荐

楼主(2019-05-31):
3层出租屋,每层100平,每层约20个无线设备

腾达G1+3个腾达I21  这个配置怎么样?

ap放每层的中心位置

各位大神帮忙参考一下,或者还有没有更好的推荐?

网友:
其他不懂,但是AP放每层的中心位置,感觉不太合理,应该是每层分隔穿插开来,因为上下楼层的距离更近。

网友:
这个我还真的没有试过,既然是出租屋,我觉得还是用软路由加个爱快AP,三层就加三个,稳的一逼

网友:
MESH 路由比这好用100倍

网友:
具体AP数量要看房屋结构!通常来讲,尽可能保证无线终端与AP之间只穿一堵墙~
出租屋建议用爱快吧,管理啥的挺方便的。

网友:
主路由软路由,我用ROS,每间房一条线,一个路由器,这样最实际。

网友:
pppoe拨号接入,个人认为这样子最好

网友:
其实搞个新3,刷高恪当主路由也是可以的。
搞上一箱的K2刷高恪AP固件当AP都比现在的配置便宜吧。

网友:
用华三设备,毕竟那些专业。tp也勉强可以的,腾达水星那些都是搞小家庭的,不要

网友:
Mesh来做覆盖应该更好

网友(2019-09-05):
我三层用了三个TP886,用网线连接。速度还可以

网友:
带这么多机一定要软路由海蛛蛛做主路由,一台P3主机带100台都没问题,更重要能智能限制带宽,不然几个人看视频,大家卡死了。还能PPOE登陆,到期不交网费直接断网
AP用TP941 信号强,频道还是用3个不同,避免干扰。5G干扰小但穿墙能力弱,隔两墙就没信号了。

网友:
K2P或新2刷高恪,还可以使用pppoe服务器,让客人拨号连接路由,限制带宽。

网友:
可以考虑磊科的企业路由,AP的话  你这个是有线百兆端口,怕性能跟不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