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DT-9205M 看看黄皮玩具表的交流频响

楼主(2019-05-31):
近期看到网上有人说低端表交流频响超范围吓人,网上也看到UT33B+确实超了不少,心里也发痒想试试?
想起二年前老妈捡到的一快破表,当时我没要。结果到老妈家里一看还在,于是拿回家加交流一试确实没想到。

这表牌子网上一看厂家也不能算山寨,可这表TB的价位包邮24元,那还敢说啥不是。

二极档待机电流2.7mA(取样电阻1欧测电压估测电流以下都是)

二极档短路驱动电流1.3mA

二极档开路3V左右,量程1.999V
测10欧是0.010V,测20欧是0.020V(没想明白1.3mA )

电压档待机电流2.46mA

导通档开叫也是本机最大耗电5.88mA

此表到手,200欧、二极档不能用,
那就刀位连续狂转一阵再清洗上油,暂时基本能用。
电阻挡偏小几个字,电压档差的大点,表内DC毫伏档可调,ACV也可调。那就调整一下

这表200欧到20M档位是开路0.5V,不能导通硅管,也算是低能电阻挡吧? 在线测电阻较好。 200M开路是2.7V(可能会高点), 此档用手指捏着bc极可估测有无放大能力,估测各种零件的漏电较好。

下面进入主题,看看交流电压档的频响
正弦波

方波

看到这里感觉确实很兴奋,24元的表可以跑交流信号、估测波纹对付电解ESR---爽。
(电器除了电池供电那就是开关电源和PWM,常见频率50----300K)

那就找个开关电源实际测测看
先看看24元玩具表的亮点,DCV档测开关电源D极的DCV
空载

带载后稳定显示,在电脑主板CPU和内存供电也稳定,0660方案的也可以,但毫伏档不行,此表毫伏档也稳定(内阻1M)。
UT71那就乱叫乱跳了,不少比这玩具表后出的表在这方面?
可这玩具的时代,开关电源和PWM还不是主流。

5V输出空载波纹

5V输出带载波纹,有点像那么回事

空载D极ACV(此开关电源是100K频率)

带载

按理这表300K内不管精度和正确性,可以随电压幅度大小变化能定性吧,实际在电脑主板上测(200和300K)PWM基本测不出。CPU和内存的方波占空比10--20%比较小。但我用信号发生器调小占空比也能定性。 开关电源输出整流二极管前端此表也不行(100K)(串了隔直电容)。
当然测CRT灯丝电压OK(15K)
看来这表除非是同样的电路测熟了或许有用,或者用于50K以下的电路。

其它已有此芯片表的朋友,有兴趣可自己试试。

网友A:
您拿来测试的这块表是7106做主控的,只要用这类芯片做主控的参数大概都这样,新型的表都改单片机方案了。电阻挡开路电压小于PN结的万用表最好用,因为测在线电阻很方便

网友B:
楼主,你这么搞,新表都买不掉了,厂家要集体讨伐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拿来测试的这块表是7106做主控的,只要用这类芯片做主控的参数大概都这样,新型的表都改单片机方案了。 ...

这表我没用过,
我是用自动档的习惯了,手动档这二天试了换档太烦,
听说这表ACV超频响很大,本意是想看看它有定性的实用性,结果它对信号源测试很兴奋,
实际在电路里试试?不如DCV+二极管
24元的表,这样已很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么搞,新表都买不掉了,厂家要集体讨伐你!

发这帖子本意是我一直喜欢用玩具表,玩具最大的缺点就是ACV频响低(其实定位就是)

网上听说它频响高,我心痒也希望是有实际定性作用。

200元现在的物价?个人不建议买这表,买个200上下的表有多年好用了

这表是老妈垃圾桶里捡到,老妈说是个学生丢的,原配电池都没用完

网友(2022-04-24):
有没有人知道mz4是多大电阻的

网友(2022-11-03):
还有可用的机会

网友:
定性神器,哈哈

网友C:
已经下单神器了,有跟风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下单神器了,有跟风的吗?

这表子也就20元

上面是信号源测的情况 (正弦波)

实际测开关电源的波纹电压? 基本没戏

网友(2024-02-23):
7106二极管档一般由VC正电源直接供电,2.8V左右,经过比例电阻1K与一个限流PTC电阻向外输出,这个PTC一般在1.5K,直接短路表笔,电流就在1.2mA左右,而二极管档阻值测得结果是比例电阻和表笔两端等效电阻串联电压比值的结果,N=1000(VIN/Vr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