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有会写exe程序的吗? 开机一键设置IP地址

楼主(2019-05-31):
单位局域网电脑比较多,而且经常需要重装系统,用的固定IP地址,重装后需要设置会原来的IP地址,
由于单位比较大,不想去现场重装,所以就想出了远程一键Ghost的方法,

自己封装了一个Ghost,并且用封装软件设置了在第一次启动时候运行一个一键设置IP地址的程序,这个程序是事先设定好自己想要的固定IP地址,

用批处理命令比较简单,但是封装软件的第一次启动运行不支持批处理文件,支支持exe程序,于是又找了个批处理转exe的工具,

问题是解决了,但是每次使用起来就比较繁琐了,先要修改批处理文件,再用工具转换成exe程序,然后再替换到Ghost里面覆盖。

先分享一下我的工具

PS:
有没有高手能写一个直接可以随意设定IP的exe程序?
就是程序事先设定好IP,开机运行 自动给默认网卡设置IP地址,然后自动退出。

网友:
抽点时间简单做来看看,在WIN7 32位系统下测度通过,基本满足要求。
可以实现自动设置IP,完成后能自动关闭程序。
(通过注册表方式设置,杀毒软件有可能会误报。)

附图:---

aip如下:(如有丢失,自行补上。)
IP=192.168.0.16      -- IP地址
NM=255.255.255.0  -- 子网掩码
GW=192.168.0.1     -- 网关
DNS1=192.168.0.1  -- 主 DNS
DNS2=192.168.0.6  -- 备 DNS
ss=6                       -- 退出倒计时/S

程序自提:

网友A:
不是一个bat文件,创建个快捷方式,放入启动文件夹就可以了?

网友B:
如纯把BAT转换成EXE,有现成的转换器,查一下吧

网友:
没玩过,
但想想就知道,这种东西肯定有现成的,
因为类似的需求太多了,而且方式也太多了,
路由上配置静态多省事,

如果因为客观原因没法在路由上配置静态,
我有个主意,
如果可以肯定每次在维护的机器都极少的话,可以留出个ip段来给维护用,
先自动分到ip连上局域网,读取一个mac和ip的文件,找到应设置的ip后,再改过去

网友:
看一下这个转换器是不是支持带参数的bat文件的转换。支持的话就把IP作为外部参数写进bat,再转exe,后面exe也带参数运行就可以了。
或者,用外部的配置文件作为参数来源提供目标ip数据。

网友C:
这个应该不难,
https://blog.csdn.net/qq_36274515/article/details/8122866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一个bat文件,创建个快捷方式,放入启动文件夹就可以了?

如果是一般的开机启动就可以,
但现在是系统封装程序,不支持BAT文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纯把BAT转换成EXE,有现成的转换器,查一下吧

转换工具我有啊,就是不想每次都转换,想找个直接exe就可以设置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不难,
https://blog.csdn.net/qq_36274515/article/details/81228666

太麻烦了,比我现在用的方法还繁琐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是一般的开机启动就可以,
但现在是系统封装程序,不支持BAT文件的, ...

也不一定就非得在部署阶段吧,难道你还为每台机器保留不同的 *.gho 文件?
直接把 *.bat 加进开机启动项里去,
*.bat 里面做个判断,执行成功了就删除启动项&删除自身

网友E:
不太明白,使用DHCP服务器不行吗,绑定MAC地址获得固定的IP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不一定就非得在部署阶段吧,难道你还为每台机器保留不同的 *.gho 文件?
直接把 *.bat 加进开机启动项里 ...

你说的方法我肯定实践试过了,系统封装第一次部署后,系统自带的开机启动根本就不生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太明白,使用DHCP服务器不行吗,绑定MAC地址获得固定的IP地址

不用DHCP分配的,每台机器都是手动输入IP地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方法我肯定实践试过了,系统封装第一次部署后,系统自带的开机启动根本就不生效的 ...

你难道没见过那种ghost完成部署后的第一次重启,
弹出批处理菜单让选择选项的???

网友F:
我勒个,你们电脑重装的这么频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勒个,你们电脑重装的这么频繁吗。

几百台电脑,你觉得呢?

网友G:
没说用什么系统,几位的系统,要修改IP4还是IP6 ?

网友:
新系统就共用一个固定ip,系统装完远程控制把ip改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说用什么系统,几位的系统,要修改IP4还是IP6 ?

目前单位都是XP系统,明年可能会升级系统,只要是IPV4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