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再拆个罗马仕带数码屏显的20000mha的山寨充电宝

楼主(2019-05-31):
昨天拆了一个没有屏显的,电池不行,线路板还能凑合用,今天再拆个罗马仕带数码屏显的20000mha的山寨充电宝

看来山寨一样努力,这次显示屏都有了

不干胶还挺多不知道会不会增加成本,电池实测每块1000mha左右,总容量在8000mha左右,估计能冲1.5次苹果手机。

led数码管显示电量。

无字主控芯片,应该直接驱动led数码管

另一面是充放电及升压电路

dw01+8205组成充放锂电池保护电路,这个方案跟昨天拆不带屏幕的有的区别,不带屏幕的是增加了一颗JA5008s专用保护电路。

升压部分同样使用4606双mos集成电路

本充电宝增加了一个屏幕,外观方面逼格能高点,不过估计卖价也会高不少,虽然成本没有什么增加。
不过本充电宝电池1000mha,电池还能拆下来用于手电筒,组装个led灯什么小电器用用。
线路板看似有用其实也没有用,只是闲着折腾拆着玩罢了。

欢迎探讨!

网友A:
凑个热闹
好像也是200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凑个热闹
好像也是20000的

你这个看电池像真的,不过同样的钱充电宝建议买小米的。小米的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看电池像真的,不过同样的钱充电宝建议买小米的。小米的最好。

哈哈,小米,罗马仕,品胜都有些,小米都拆电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凑个热闹
好像也是20000的

哈哈,我那个和你的一毛一样. 充不进,输出口也坏了一个1a的 ,还没拆,是不是直接翘开?
这是多少容量的,怎么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那个和你的一毛一样. 充不进,输出口也坏了一个1a的 ,还没拆,是不是直接翘开?
这是多少容量的,怎么 ...

哈哈,似乎也只能撬了吧,我是没找到好办法,外壳上写的20000mah

网友C:
某宝假货满天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某宝假货满天飞。。。。

这个可能来自拼多多~

网友:
升压方案比较早是二极管整流,小米10400已经是双向同步整流方案,后来有不少增加了快充输出。到评论比较多内容比较好的店铺,买旧的小米好些。

网友:
减震海绵贴得还挺有意思的

网友:
现在充电宝不支持快充都不好意思拿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