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英睿达BX300怎么开卡。。

楼主(2019-05-31):
萌新求助,哪位能给个开卡教程,我这硬盘用着用着就突然掉盘了,这硬盘是2258H主控,颗粒是镁光的7LB2D NW813+7KB2D NW813

楼主:
顺便提一下,通电是有温度的

楼主:
才写了1.3T就掉盘了,无语......要么谁把它收了吧,150,没人要我还是开卡继续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才写了1.3T就掉盘了,无语......要么谁把它收了吧,150,没人要我还是开卡继续用。。。 ...

臭鱼价格55,有的好说话的60包邮,你要不舍得就自己开卡玩。。。。

网友A:
NW813是MT29F256G08CBCBBJ4,单颗是32GB

MLC颗粒,L06B制程,VccQ仅支持1.8V

坐等有缘人接收

我不缺颗粒,我仅缺全新颗粒

之前看到坛友有全新SLC,羡慕的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W813是MT29F256G08CBCBBJ4,单颗是32GB

MLC颗粒,L06B制程,VccQ仅支持1.8V

全新SLC只是玩个情怀,坐等900P/905P之类的PCM(PCHM?)相变储存遍地开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新SLC只是玩个情怀,坐等900P/905P之类的PCM(PCHM?)相变储存遍地开花。。 ...

900P刚出来我们就买了,当时贼贵

拿了小容量的在工作机器上使用

网友:
找一下2258H IM3D的固件,至于教程,随便百度一下就有了。

网友:
请问是不是120g的卖150?如果是的话你的心真大,钱是大风刮来的?如果是240g的卖150,也只能说你想太多

网友:
试试通电大法,我才搞好一个MX200 也是不识别,通电48小时后正常,mu02升级04版本  稳稳地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新SLC只是玩个情怀,坐等900P/905P之类的PCM(PCHM?)相变储存遍地开花。。 ...

大佬能给个具体教程和需要的资源包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新SLC只是玩个情怀,坐等900P/905P之类的PCM(PCHM?)相变储存遍地开花。。 ...

找了一个2258H的开卡软件,打开是这样的,请问接下来要怎么操作啊,我点Test→Scan Drive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新SLC只是玩个情怀,坐等900P/905P之类的PCM(PCHM?)相变储存遍地开花。。 ...

打开开卡软件是这样的,我点Test→Scan Drive没反应。。。具体要怎么操作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一个2258H的开卡软件,打开是这样的,请问接下来要怎么操作啊,我点Test→Scan Drive没反应 ...

如果要开卡,建议找短接ROM点短接下 再开卡

网友(2019-07-09):
这盘应该还在保修内的,就拆了,可惜了

网友(2021-09-12):
我也找不到短接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打开开卡软件是这样的,我点Test→Scan Drive没反应。。。具体要怎么操作啊=.=
...

你是怎么弄好的!短接点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怎么弄好的!短接点在哪里

上全图啊。这样大神们也不知道短接哪里。

网友(2022-11-28):
没有后续了吗?我的也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