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乐极生悲,松下121下小电批遇到的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9-05-31):
改了4500电池后,因为线路板上茬出的线有点挤到长出来的电池体,就用硅胶线重新焊了一下。
最近遇到很多次问题,今天测了下才知道咋了,但不知道怎么解决:
问题是,每次充满电,第二天玩就发现电力不足,要知道那是4500mah的sc动力电池,自放电也很小,不会那么快的,一开始没当回事,拆开后发现一般是2节电池中有一节还有1.3v以上,另外一节接近0V,先期排查因素是该节电池自放电厉害,或者新电芯还需要来回倒腾,其实都不合理,但没多想,给单独充满电后继续使用。
然后第二天同样问题出现,周而复始,出现了4,5次了,今天一看还是如此,而且0v电池换到另外一节,心里纳闷了,用万用表测了电路,发现电机2个接口之间是0欧姆,也就是彼此接通的!然后排查,最后发现如图箭头所示电路板这2个焊板之间也是通的!!!!就算不懂电路板常识,也知道这2块是大电流焊板,彼此肯定是绝缘的,但现在不知道怎么处理,怎么排查哪里短路了。求大侠们指点!

楼主:
目前对这2个焊板,已经断开除了电机以外的电路,还是彼此0欧姆,连通的。。。。傻眼了

网友:
是不是不均衡啊?
換成單節鋰電池吧。
加個充電板,USB接頭充電多方便啊。
記得用動力型號的。

网友:
如果电池本身没有问题,首先应该确定是电路板的问题还是电机的问题吧!
原本正常的地方,在改造过程中出现问题,这种情况在DIY时是时有发生的。

网友A:
电路板2个焊板之间应该是通过电机连通的,你用万用表测出来0欧姆,可能是电机线圈电阻小,毫欧级的,你的万用表精度不高,无法测量此等级的电阻,所以显示0欧姆。要是这2个焊板是短路的,那接通开关后,电池正负极不应该是直接就短路了,放电电流会很大,而且电机也不能正常运转。

网友:
这个就是漏电  ,要么开关关闭不严,要么电路板上有连电地方。
我改的锂电池 ,放一个月还好好的 锁定都拿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2个焊板之间应该是通过电机连通的,你用万用表测出来0欧姆,可能是电机线圈电阻小,毫欧级的,你的万 ...

万用表是fluke的15B+,还可以的。

楼主:
刚刚断开了和电机的连接,发现焊板之间不再通路了。然后再拆开另外一台141测试电机,电阻也是1.4欧姆,看来的确是电机本身的问题。但是141并不漏电。
所以回到原点了,到底怎么会漏电的呢?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虽然电机漏电也有可能   但是楼主重新焊过电路板  这就比较难说了  楼主不是有141的电路板做参照吗?   电路板触点一个个地测试吧    看图中下面2个焊点靠的太近.....
最简单的办法    假设是电机漏电   就把原装电机断开   接上新电机(差不多就行)再接上电池  充满电  放一夜就可以排除是不是电机的问题了

网友:
这种小批还有折腾价值吗?弄个7.2V无极变速才是王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断开了和电机的连接,发现焊板之间不再通路了。然后再拆开另外一台141测试电机,电阻也是1.4欧姆,看来 ...

电机和焊板连接,测试焊板间的电阻0欧姆
电机和焊板断开,测试电机极间电阻1.4欧
两次测的电阻值为何不相同?

网友B:
第一,把电路上清干净,重新上锡、接线;
第二,我记得这个板上应该是有几个元件的,此事你去老站找一下;
第三,向@lm888 老流氓请教吧。

网友:
1.把电池焊下来,测原来正负极两根线之间的阻值,看是否为无穷大或者几十兆欧
2.焊下来的电池充满放一夜再测电压,看剩余多少?
3.焊上电池,焊下电机,放一夜再测电压,看剩余多少?
4.建议换成2节18650锂电池并联,比如三星25R,容量5000,电压略高于原来的电压,转速更高,扭力更大,使用感受更好,不要担心电机碳刷的磨损,换一个万宝至的380电机也才几块钱,扭力和原装的没差别,121以前是我最满意的小起子,手上有好几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和焊板连接,测试焊板间的电阻0欧姆
电机和焊板断开,测试电机极间电阻1.4欧
两次测的电阻值为何不相 ...

表针用力按下去等几秒也会变成0欧,应该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把电路上清干净,重新上锡、接线;
第二,我记得这个板上应该是有几个元件的,此事你去老站找一下;
...

多谢,这是个大工程了,得去搞个吸锡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