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众仪ZT102自动量程小万用表

楼主(2019-05-31):
前段时间看到厂家搞活动,价格还比较合适,就买个玩玩,刚好手头的胜利小表用了快十年了,电阻档短接阻值太大了,应该是表笔线的问题,但是懒得修理了,当时也考虑ut33,总觉得有点大,另外也想整个自动挡功能多的玩玩。

外观比较小巧

跟胜利小表比较一下,稍稍厚一点

两节七号电池换电池方便,肯定是牛屎了,这个早就知道,这一类优利德及胜利小表也是牛屎的,仔细用一样使用

实际使用,速度还行,比那个胜利小表方便多,能立在桌面使用非常方便。虽然是一款低端多功能表,但是平时简单测量也够用了
手头有优利德7系列一直吃灰,觉得还是小表方便一点。

欢迎探讨!

网友:
挺不错的东东

网友:
这表还行,我的是zt109,还是蓝色外壳好看

网友:
颜值很高,多少银子入手的

网友:
众仪的表不错的,

网友A:
电流采样电路设计有问题,导致一段铜箔被引入,而且这段铜箔还是镀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采样电路设计有问题,导致一段铜箔被引入,而且这段铜箔还是镀锡的。。。。
...

明白了,那样找粗铜线短接这个地方可以不可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那样找粗铜线短接这个地方可以不可以呢

改动后恐怕需要重新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动后恐怕需要重新校准。

哦,那还是不改了,业余测量估计精度什么的也够用,希望厂家下版本改进吧。谢谢

网友(2022-03-26):
网上说102可以增加range键,不知有没有试过的,目前选了109,测小电流要插拔表笔

网友:
仔细看了下,pcb标了range,有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