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个笔记本换个SSD能快吗

楼主(2019-05-31):
笔记本是孩子2012年京东购买的,我看了一下cpu是I5的3230,硬盘是500G的(好像是,这个容易查,刚才忘查了),内存是4G的12800.花了3200元。同年年底我从淘宝买的二手的HP,屏幕14的(这个好像15的),cpu是I5的2520,硬盘是320G的,内存是4G的10060.花了870元。
当时感觉对于电脑,只要能买二手,决不买新的,感觉这两个真差不多。
现在孩子用着自己组装的台式机,不用笔记本,让我拿来了。我经常出差,必须带笔记本。一直觉得我的那个屏幕不好,后来别人说不是高分屏,屏幕本身就是不好(不太懂)。所以扔在一边,外出那孩子这个。
按理说这个比我的应该快点,实际使用感觉无论开机还是运行任何软件(我跟他用的都差不多,基本上是办公软件),都远不如我那个配置更低的,慢很多。孩子对电脑有另类观点,电脑慢了,他信奉的是“扫灰大法”。我觉得对于软件,信封的是精简观点,能小则小。比如刚刚用的这台服务器:双5620cpu、64G内存、3SAS硬盘组成RAID-5.哪怕是迅雷,还是绿色免安装迷你版。office刚刚从2003改成2007而且是最简单安装,而他就是2016旗舰版、全面安装,系统我不会精简,不知道他的旗舰版跟我常用的这些是否不同。

现在电脑是他安装的,软件也是他安装的。那么我想问(扫灰大法过几天可以试一下):
1、这个配置更高的明显更慢,与他安装的所有东西都是最新的、最全的有无关系?
2、最关键的,我想买个小容量SSD装上,会不会明显快?至于可能需要的其他习题、文档,另带个高容量的U盘。

具体看相关图
cpuz测的

从任务管理器看基本信息

最后边的是不是就是硬盘信息?

楼主:
交易区好几个坛友卖固态硬盘,想买个120G的足以,有没有买过的推荐一下

网友A:
不管哪个机器,从机械盘换到固态盘都能感到质得提升。

网友B:
你的这个硬盘是750G的。
i5 3代的笔记本应该有MSATA固态接口,可以把小盖打开一下,如果有就好办了,淘个MSATA固态装上就行了,750G机械硬盘还可以保留。

网友:
原来5400的话更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硬盘是750G的。
i5 3代的笔记本应该有MSATA固态接口,可以把小盖打开一下,如果有就好办了,淘个MS ...

硬盘没仔细看,MSATA固态接口,就是说还有第二个口?那真的要打开看看。其实外出就是看网页、同时看看文档,不需要带太多东西。没有MSATA固态接口、原硬盘口也行。中午去食堂吃完饭就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哪个机器,从机械盘换到固态盘都能感到质得提升。

交易区常发的几个有没有觉得比较靠谱的?我对这个真不了解

网友C:
肯定能提升速度,提升多少的問題。
小容量SSD 的速度沒有大容量的快。

還可以考慮加多一條4G內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哪个机器,从机械盘换到固态盘都能感到质得提升。

说起质的飞跃,我想起来了,我的原E5800、2G内存(自己加成4G)、500G硬盘的台式机,就是感觉慢,加了250G的ietel固态,快了很多。当时管理员说ietel固态比别的牌子就是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盘没仔细看,MSATA固态接口,就是说还有第二个口?那真的要打开看看。其实外出就是看网页、同时看看文 ...

你那是HM75的主板,大概率带MSATA硬盘接口,有些HM65二代主板都有MSATA接口。买个全新120G MSATA硬盘的也才100多点,装个系统,常用软件装里面,速度会有很大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能提升速度,提升多少的問題。
小容量SSD 的速度沒有大容量的快。

原来是2条2G的。没空地方了,换成8G有点贵,换成6G觉得提升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能提升速度,提升多少的問題。
小容量SSD 的速度沒有大容量的快。

小容量SSD 的速度沒有大容量的快。
不止这个是什么原因?参数吗?我是想着这个电脑变得很简洁,不装别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2条2G的。没空地方了,换成8G有点贵,换成6G觉得提升不大

好,那就把¥投入到SSD那邊唄。。。

网友:
慢的那台后台东西太多吧
现在软件各种全家桶,注册各种服务,各种开机自启动,动不动还是驱动级的自启动
软件先收拾一遍

网友D:
这玩意还是建议买intel啥的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还是建议买intel啥的新的!

因为台式机确实太多,平时不用。偶尔出差用,不愿意花费太多

网友:
内存升级到8G,再换SSD硬盘。可以快很多,我08年的本子,升级内存和SSD后,现在还用着呢!
当然本人不打游戏的,上网浏览网页,查查资料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交易区常发的几个有没有觉得比较靠谱的?我对这个真不了解

会折腾玩的可以买交易区的,不折腾jd买三星或者intel。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为台式机确实太多,平时不用。偶尔出差用,不愿意花费太多

越是出差用越是应该注意!真的不要差这一两百块钱!想象一下:背着机器出去了,发现不能用,拿出随身携带的开卡工具以及系统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越是出差用越是应该注意!真的不要差这一两百块钱!想象一下:背着机器出去了,发现不能用,拿出随身携带 ...

这个现象真出现过,最终发现是内存条松了。关键是我觉得不管出去还是在家里,没有什么一两天之内非干不可的大事。就是上上网,看看题,看试卷,纸质材料更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