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 29F01T2ANCTH2 量产总不成功!

楼主(2019-05-31):
无论怎么量产都不成功!

可以识别出来!

可以识别出来!

短接,识别!

短接,识别!

网友A:
之前技术宅说的是Flash Clock设置为100MHz,不是200。你可以试试

另外,要勾选ADJ Pass(但你这个界面怎么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A:
另外,短接识别后就可以拔掉了

板子是DIY还是成品的?Toggle要移除,如果是DIY板子的话

这个板子什么丝印都没有,真会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短接识别后就可以拔掉了

板子是DIY还是成品的?Toggle要移除,如果是DIY板子的话

大哥,不是DIY,是成品的,映泰的固态,不识别了,才来看看能不能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技术宅说的是Flash Clock设置为100MHz,不是200。你可以试试

另外,要勾选ADJ Pass(但你这个界面怎么 ...

按照你的方法试过了,还是不行啊!!!

楼主:
测试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短接一下就行,不用一直插着。另外不行是怎么不行?错误代码是多少?截张量产失败的图看看,说不定还有办法解决。

网友:
我没玩过B16\B17颗粒,我试着把89CCF932AA010000颗粒(29F04T2AWCMG2)的固件替换到2258XT的R0917版本上,修改FWTAG后打包给你试试

你看看是否能开卡,纯属瞎弄,毕竟2258XT和2246EN不同,很多固件都是非公版的,独立的

以前修改2246EN,会校验文件的CRC值,我看了这个2258XT没这个机制,所以替换了几个ISP文件,楼主你可以下载试试

网友:
364205468 加我给你开

网友:
咸鱼买的?小心颗粒翻车,台电SL500一样的板子

网友:
颗粒没问题的话这个开卡没难度的

网友:
不就知道怎么开

网友B(2019-07-03):
收了个铭瑄的SSD,跟你这个一样的,开卡工具也是一样的,29F01T2ANCTH2好像是支持MLC和TLC两种模式
选择Intel,256Gbit,PF29F32B2ALCTH2(B16A)(SM2258XT)开出来120G
选择Intel,512Gbit,PF29F64B2AMCTH2(B16A)(SM2258XT)开出来60G
选择Intel,1Tbit,PF29F01T2ANCTH2(B16A)(SM2258XT)开出来120G

开卡工具

开卡工具

SSD主板

SSD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收了个铭瑄的SSD,跟你这个一样的,开卡工具也是一样的,29F01T2ANCTH2好像是支持MLC和TLC两种模式
选择Int ...

我刚搞定了个500G的,那这么说可以当作250G的MLC?

楼主(2019-08-02):
引用 网友B:
收了个铭瑄的SSD,跟你这个一样的,开卡工具也是一样的,29F01T2ANCTH2好像是支持MLC和TLC两种模式
选择Int ...

真的各种方法都试过了,依然不行,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了?

网友:
量产成功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各种方法都试过了,依然不行,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了?

你是用WIN10操作系统吧?换WIN7试试!
另外,参考宋小宝所说,识别后,刷入固件前要去掉短接。

网友(2019-10-28):
引用 网友B:
收了个铭瑄的SSD,跟你这个一样的,开卡工具也是一样的,29F01T2ANCTH2好像是支持MLC和TLC两种模式
选择Int ...

感谢!TIGO 120G也是一样的板,成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收了个铭瑄的SSD,跟你这个一样的,开卡工具也是一样的,29F01T2ANCTH2好像是支持MLC和TLC两种模式
选择Int ...

你好,你开卡时软件的设置和你发的这个图片上的选项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2020-03-12):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开卡时软件的设置和你发的这个图片上的选项都是一样的吗?

你用的哪一个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