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有没有可以控制舵机来回动的控制器?我想做一个摇头扇

楼主(2019-05-31):
几乎所有的零件都有了,就是摇头的机构还是觉得用舵机做安静以及可靠。

网友A:
单片机产生pwm就可以

网友B:
减速电机偏心转不就可以了,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产生pwm就可以

有现成的产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速电机偏心转不就可以了,简单

如果没有便宜好用的成品控制器,那就只能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减速电机偏心转不就可以了,简单

同意楼上的偏心电机就够了,也没有什么噪音,控制简单、成本低,不易坏。

网友:
大材小用,同步电机也可以

网友:
一般家用落地扇的同步电机摇头不是很安静吗?你能听见同步电机的声音?

网友:
楼上的兄弟,,头像火爆啊

网友:
你是怎么想的?居然说舵机安静?

先买个舵机+舵机测试器,回来看看舵机到底啥声音。

网友:
如果要精确控制摇头角度可以用舵机,只是寿命和噪音可能是短板。

网友:
舵机用在这上面寿命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