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擎泰] 求助SK6221+双贴29F16B08HCND1出现两组不同的id

楼主(2019-05-31):
现在SLC颗粒便宜,在乐老家拿了6片上6221,有_片双贴出现两组不一样的id,求大神指点下!

已经搞定了,重新焊主控搞定

网友:
主控板在哪买的???

网友A:
明显第二片没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第二片没焊好

重新焊主控搞定,不是F虚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焊主控搞定,不是F虚焊

这种只能是颗粒或主控问题 不过颗粒测好一般没问题,我还见过颗粒内部断线导致id偏移

楼主:
三个已做好,上个全家福:

跑分也来一个:

网友B:
楼主,SK6221 主控板在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SK6221 主控板在哪里买的?

去年论坛换的两个,还有两个是坛友那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