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个笔记本怎么拆

楼主(2019-05-31):
以前拆过的的都很好拆。都比较低档,内存、硬盘、cpu等都有专门的盖子,不用拆整个后盖
现在因为要拆这个,没拆过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604&page=1#pid641491

上图是完整的后部,拆到这儿螺丝都拆下来了,橡胶垫地下没有螺丝

记得有朋友说要先拆键盘,键盘怎么拆?
各种侧面

貌似只有这个地方能看到螺丝

但这个螺丝太小,手头的螺丝刀打不开

楼主:
这是小螺丝的位置
手头这套十字螺丝刀只有4个,打不开这几个螺丝
打不开后盖是这儿的原因吗?还是比的地方也没落实好?

网友A:
把能看到螺丝都下了,然后拿张废银行卡沿缝隙撬...

网友:
换工具把,这个螺丝刀很容易把笔记本螺丝搞坏。买把好工具不贵的

网友:
这几个螺丝也需要拆下来,注意工具一定要合适!要不就给整成一次性的了。另外拆开内存和硬盘那两个后盖,把光驱取下来,这里也可能有固定螺丝,还可能有键盘固定螺丝。拆完可见螺丝以后,用翘片试试能否把D面拆下来。如果主板是固定在D面的,那么就需要拆键盘,如果不是,那么很可能不需要拆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能看到螺丝都下了,然后拿张废银行卡沿缝隙撬...

先不说后边,就是前边,貌似光驱这边撬开,另一边似乎有什么挡着不松动。另一边的底盖上

黄字写1的这块板,貌似四面都不连,可是怎么开?
黄字写2的这块两边也不跟别的相连,也是不知是不是下手的地方

网友:
没有啥特别的吧,后盖下面应该有一颗固定键盘的螺丝

网友B:
背面没准儿还有,
那个活的盖子你都不打开看一下么,里面一般有一颗易碎贴盖着的螺丝,

不过看键盘的轮廓,恐怕键盘真的是要从上面拆的,

话说你就没去搜一下你的型号的拆解

楼主:
现在没拆的几个螺丝,标的是M1.6×2,改日另换套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面没准儿还有,
那个活的盖子你都不打开看一下么,里面一般有一颗易碎贴盖着的螺丝,

哪个活的盖子?我打不开、不知怎么打开,所以正在想边问边实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个活的盖子?我打不开、不知怎么打开,所以正在想边问边实验

就是后来你标注的1号后盖,
按压盖子周边感觉一下,
那是不是真的盖子,
还是四边只是个浅槽

网友:
找到了这个,
看键盘背面貌似有个固定螺丝的位置?
如果是的话,
那恐怕还是得找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后来你标注的1号后盖,
按压盖子周边感觉一下,
那是不是真的盖子,

盖子是肯定的,虽然按压没有找到打开方法,但按压后轻推,能前后活动,只是活动的位移很小

网友C:
卧槽惠普g4 我现在就用这电脑回帖 而且我拆机清过灰

楼主:
想错了,原来那个是160G的既然台式机足够,这台E5800(我习惯以cpu区分)可以扔在一边,仍以机械硬盘运作,把这个SSD拿过来一切都好。
所以关键是怎么拆

先继续等朋友提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卧槽惠普g4 我现在就用这电脑回帖 而且我拆机清过灰

怎么拆的?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不说后边,就是前边,貌似光驱这边撬开,另一边似乎有什么挡着不松动。另一边的底盖上

HP CQ系列笔记本。。。先把2号盖子打开(从电池仓入手),再把1号盖子打开,这两个盖子下面有螺丝固定光驱,键盘,C壳,硬盘,无线网卡,拿掉无线网卡,拿掉硬盘,硬盘下面有螺丝,然后把光驱拿掉,光驱下面也有一个螺丝固定C壳,然后把键盘拿掉,键盘下面有螺丝固定和开关键相连的一个囗形架,然后拆掉固定喇叭的螺丝拆掉喇叭,拆固定屏幕上半部份屏轴螺丝,拿掉屏幕上半部分,拆掉C壳,就可以拆出主板了。。。。。。。

网友:
大力出奇迹....我看好你哦,小老弟

网友:
没什么是一把18磅搞不定的,如果有,那就两把

网友:
什么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