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 个假货多圈电位器

楼主(2019-05-31):
2年前淘宝上买的 好像是5元多一个  买了6个 到货测试都是好的 前几天 给客户开发的控制器出现问题 ,感觉是电位器接触不良 于是换上一个新的根本不能用, 测量发现换上的是坏的,新的怎么会坏了,赶紧测测剩下的几个多圈电位器
发现又有两个是坏的  ,坑爹的货 拆开看看 ,不用也会坏!

便宜没好货

工艺真差 表面没有任何处理

断线的位置

这种电位器质量差的没法说。算是因祸得福有来个小生意 题外话;
虽然质量不好但装到机器上的也坚持了两年,是不是这样间接加强了与客户间的联系交流,彰显优质的售后服务。现在的东西过保就坏难道厂家都是这个指导思想?

网友A:
果然是山寨的,生产完后没有检测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然是山寨的,生产完后没有检测好坏。

出厂肯定是测试过的额   我买回来也测试是好的  没想到放了两年不用自己也会坏,开始想着山货大不了会接触不良 想不通里面断线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我以前买的烙铁芯也是,内热式6根好像,用了两根,剩下的三四年了也完了

网友:
看着还行~

楼主:
糊弄外行是不错 ,经常帮别人修机器遇到厂家设备装山寨进口仪表,质量和原装差十万八千里,动不动就出点小问题。当然维修人员是高兴了,不坏哪有活儿干

网友B:
我买的936烙铁头,别人最多有点渣,我这质量差的一圈圈往外掉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936烙铁头,别人最多有点渣,我这质量差的一圈圈往外掉壳。。

自己用的工具 尽量买好的  我以前的936烙铁头坏了后就没有买到过有原装好用的头。一怒把它改成了T12 真是太好用了

网友:
所以我用回一些国产老货多圈电位器,做工粗糙点,但皮实

网友:
确实质量不咋地啊

网友C:
我买的准备改可调电源,没时间,放半年多,坏了,直接垃圾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准备改可调电源,没时间,放半年多,坏了,直接垃圾桶

这个多圈电位器 有卖20多块钱 估计是好货  便宜货不靠谱  老式国产见过用几十年的 除了有点接触不良但没见断线的

网友D:
这个估计不是假货,是时间太久了自然氧化造成接触不良吧,很多老SONY进口的电器开关电位器也会接触不良,电子东西也是有保质期的吧,比如一些进口的IC零件MSD,要放置在恒温恒湿的仓库,超出1年就为库存件要处理....不然引脚不好上锡....我公司就每年清理丢掉很多库存的LED,不上锡.....

网友:
谢谢分享。。。。。认真发贴。。。。

网友:
拆过原装的,,,里面结构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估计不是假货,是时间太久了自然氧化造成接触不良吧,很多老SONY进口的电器开关电位器也会接触不良,电 ...

我感觉是假货 买的时候比较便宜 这个样子的多圈淘宝上有卖20多块的 ,当时是图便宜 质量的确是不行 ,里面的滑动的铜片表面没经过处理接触不良是必须得,关键是电阻丝断了  难道是滑动片挂断的,不得其解。

网友:
看上去像仿冒品。做工不精细,

网友E:
表面处理过了,镀了一层空气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表面处理过了,镀了一层空气膜。

经过上千小时的特除镀膜工艺 使其表面形成纳米级防护薄膜 具有耐高温 耐腐蚀的优良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