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小闹钟做个临时电源

楼主(2019-05-31):
今天发现原来一步一步“咔咔”响的小闹钟停了,正好手里有不少以前给孩子玩具买的工包的纽扣电池(当时买时超便宜,一板50粒6元还包邮到家),就临时对付用一下。

导电铜箔贴纸,也是当时消耗淘宝红包买的,才花了2.05元,据说一卷有25米。

焊两个焊点做电极,请忽略因为着急没用助焊剂,所以“干干巴巴、麻麻癞癞、一点都不圆润”的焊点。

剪开,修整电极大小

贴到电池上,修剪电线到合适长度

安装完毕

小闹钟又正常工作了

实际上小闹钟比较省电,这样长期使用也没太大问题,更换电池时只要把贴纸揭下来贴到新电池上就成了。

网友:
废物利用 贡献最后一点价值

网友:
闲的蛋疼~

网友A:
几天换一次电池?

网友:
这电池内阻高,不怕影响走时精度吗?

网友:
这个好像意义不大吧。。。直接放电池不就好了。

楼主:
数码之家的不都是折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天换一次电池?

还好,估计挺个半个月应该不成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码之家的不都是折腾吗?

这电池放电电流小,本就不是针对这种闹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