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一个六口台式电脑硬盘电源控制开关

楼主(2019-05-31):
以前用单刀双置开关弄个一个来切换双硬盘,自己弄的外观外壳都不好弄,看见这东西便撸了一个外观大小光驱样

两个电源输入,接主机电源,六个电源输出

取下电路板

背面没有元件

分别用六个按钮开关控制6个硬盘电源

这东西可以控制六块硬盘,可以选择1-6块硬盘,启用那1块或那几块
可以在六块硬盘上分别安装XP win7 win10等不同的操作系统,启动的时候按下不同的硬盘开关就可以了。
如果是内外网,这也是不错的隔离方式。

网友:
为什么我感觉这种开关不稳定 弄成带保护罩的飞机开关比较牛逼

网友:
主要价值就是启用不同的硬盘吗?如果只是为多操作系统,感觉没必要这么弄吧?

网友:
淘宝见过,实用性不强

网友:
在启动的状态下按下开关会是什么反应

网友:
毫无用处~

网友:
感觉没什么用,

网友:
应该是硬盘阵列上用的吧

网友:
如果只是切换操作系统,开机按F8(不同主板有区别)就可以选择哪块硬盘来引导启动,除非是用到物理隔离才需要用开关控制。

网友:
特殊场合,需要3块以上硬盘时,还是有用的。

网友(2019-11-09):
这个开关在支持热插拔的主板上很有用,可以系统卸载设备后彻底关闭电源,让硬盘休息。也可以系统里开启电源,通过扫描硬件发现硬盘。使用AHCI通道的高速性能而不用插拔。主板不支持热插拔的就不要在系统里对硬盘卸载断电了,系统里通电扫描发现硬盘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