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各位大哥看看这个铅酸充电器哪里出问题了!维修小白一枚

楼主(2019-05-31):
如题。,,插上电没输出,保险管好像爆了;表量了一下;保险是不通 的。。。。

网友:
先查查贴在散热片上的几个管有没有击穿。

网友:
先测桥 mos有无短路

网友A:
这个充电器好像是我见过的做工最好的一个,输出还有继电器,电动车的充电器都没这么好的。如果楼主真的是小白的话,修开关电源还是小心点好。做好保护措施(比如试机的电源前面装好漏电开关,串联一个白炽灯泡防止放炮什么的)。鉴于楼主给的信息量有点小(照片基本看看就罢了)所以给点维修的意见和建议吧!
保险断了,如果观察保险管内部发现里面熔断比较剧烈,保险管内发黑,说明是高压侧短路造成的故障把保险管烧了,这时候一般查下高压部分,从最简单的整流二极管查起;整流滤波没问题的话,就是高压侧的MOS管烧了,一般充电器基本都是3842的较多,MOS烧了,检流电阻基本也一起挂了,驱动芯片也会挂了,找出来,一起换掉。然后串白炽灯泡试机了。如果试机没反应,断开电源,量下主滤波电容电压是否缓慢下降,如果不下降,查下3842的启动电阻。否则查下3842驱动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充电器好像是我见过的做工最好的一个,输出还有继电器,电动车的充电器都没这么好的。如果楼主真的是小 ...

还是你说的比较详细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充电器好像是我见过的做工最好的一个,输出还有继电器,电动车的充电器都没这么好的。如果楼主真的是小 ...

洗地机上的充电器,一个一千多块,看板子都很干净,也没击穿和烧的痕迹,先从你的思路查下,谢谢大哥!

网友:
都是大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充电器好像是我见过的做工最好的一个,输出还有继电器,电动车的充电器都没这么好的。如果楼主真的是小 ...

真的是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思路清晰

网友:
检查整流桥  场效管  电源IC以及周边 负载有短路没

楼主:
电源全部没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