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捡到的锂电池组

楼主(2019-05-31):
不知道什么设备上的应该是跟通讯有关系  看样子应该是可充电的锂电池   手机不方便编辑  各位看看吧   只有外边有参数  内部电池无参数信息   电池组有保护板  测量整组电池电压3.59   拆解单独测量  3.59-3.6  求解这电池还能用吗  谢谢

最新测试经过一晚上充电电池可以充电到4.2v-4.23v  充满电放到手电筒使用点亮一个半小时电压掉到3.89v不过亮度还是很高   这样看来应该没有问题了吧灯珠是l2谢谢

网友:
捡到都是赚的,不错了!

网友:
只要不是那种一次性的锂电池就不怕。看样子能用。

网友:
很显示就是普通的锂电池嘛,放心用

网友A:
并联的,先充满电试试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的,先充满电试试嘛!

单独充电去  看样子是26700正好给手电用

网友:
能用,只是容量无多

网友:
标两万,那就是一个5000? 会有这么大容量吗?

网友:
这么大容量?

网友:
就是常见的锂电池,只是外形有差别而已。可以充电试试,如果充电电流有几百毫安,基本上可以认定电池可以用,只是不能确定每一节电池都是好的。

网友:
有保护板应该是可充电的,3.6V左右很正常的电压,但能剩多少容量不好说。

网友:
赚到了,粗体电池

网友:
如果这是13年的电池,到现在也5、6年,电池电压3.59V,可以先将电池充满电,估计应该是4.2V,看看自放电是怎样的

网友:
不行不行,要佩服一下。

网友:
楼主总是那么行运,连电池都能捡到。

网友B:
量一下长度看是26650还是26700?这容量挺大的,我今天捡的是3个18650,一直没见过26xxx的大个头电池

网友:
最好测试一下直流内阻,估计上负载掉电压比较明显。实在不行可以拆铜箔,无需购买紫铜胶带,只不过铜箔有点薄。

网友:
太幸运了吧,捡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一下长度看是26650还是26700?这容量挺大的,我今天捡的是3个18650,一直没见过26xxx的大个头电池 ...

回家试了下是26650  正好给手电用  不过不知道5000容量是不是真的了